我也来发个自己DIY长航时四轴视频 70分钟 顺便公布下前段时间50分钟四轴的配置!

楼主(2014-11-20):
我也来发个自己DIY长航时四轴视频 70分钟 顺便公布下前段时间50分钟四轴的配置!

70分钟视频(不是极限 坑爹的摄像机没电了只录了70分钟)

50分钟视频和配置

网友:
顶顶。。。。。。。航时长可以干不少事呢。。。。。。

网友:
什么电池

网友:
我觉得这样的帖子以后不如叫长航时电池..因为区别就是在电池而已

网友A:
楼主出来讲解一下电池配置?

网友B:
抗风不行吧小轴距大桨,负载后 续航4分之一的时间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抗风不行吧小轴距大桨,负载后 续航4分之一的时间有么。

不做无意义的事 负载后视频 敬请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出来讲解一下电池配置?

找5楼 他比我厉害!

网友:
电池 马达KV等等重要数据也说说吧

网友C:
70分钟的也公布下吧,搞得像你家的专利一样,不公布就别再这炫耀,一点分享精神都没有,你也不会有什么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70分钟的也公布下吧,搞得像你家的专利一样,不公布就别再这炫耀,一点分享精神都没有,你也不会有什么进步 ...

你脑子不大好  !

网友D:
最爱大哥  你好像说你用的1865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爱大哥  你好像说你用的18650

你知道的太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知道的太多了!

网友:
配置如下:
机架:轴距650mm的四轴
电变:好盈柏金30A OPTO
BEC:好盈3A UBEC
马达:T-Motor MN3508-29 380KV
电池:10Ah 6S Lipo
桨:飞越1755(或1555)尖翼
飞控:APM 2.5+LEA-6H GPS+XL-MaxSonar EZ4声纳
图传:5.8g TS832 ,接收:23dB大平板
数传:XBee PRO 900MHZ  ,接收:TCP中继
遥控:RMILEC 433Mhz增程
DV:Foxtech Horyzon HD camera V3+豆乾云台

先说轻量,轻量比较容易理解,就是轻...
机架轻量(同群的有人做到75g,一般买到的机架300g,也有些500g以上):
一台650mm轴距的机架要限制在120g左右,这种机架外面买不到,只能自己做,也不能用管夹,因为一组管夹+螺丝+垫片=8g,马达座2组,中心座2组,一台四轴就要16组,光是管夹就佔去128g...
我是用3K碳管+碳布组合的,脚架也是由4层碳布自己成型的,马达座及上板是买飞越680的零件,机架并没有螺丝,所以很轻.
就算炸机摔断轴重做也很快,30分钟内要完成,否则碳布接合剂就变石头一样硬了,强度也非常够,大车时速破百没问题,费用除了马达座比较贵(一组NT$180,铝合金件用不到,只要那块碳片,但必需整组买),碳管则很便宜.

机架组合我是向玩飞机的人请教的(他们常常补飞机),我也是第一次做,过程手忙脚乱,搞的整个木製地板都是p393接著剂,我家玛莉亚擦了一星期才去掉,所以没拍照,如果这台摔掉要重做我会记得拍

电装轻量:
这个在採购时就要注意...
例如我那个图传只有22g(一般60g),距离要多一倍,图传功率必须2.5倍,所以600mw并没有比1200mw少一倍,少掉的距离就用接收来补足.
飞控重量也很重要,例如要玩自动航点,有些飞控+OSD+数传居然高达200多g(简直是我两台空机的重量).
马达用T-Motor其实是被骗了,上面写重量82g(其它厂牌都超过100g),其实是不含线也不含桨夹的重量,所以马达没有比较轻,还好它的效率补得过重量.
总之...就是儘量用轻的就是了.
每个零件都轻一些,加起来非常可观,机子不到别人的一半重量,而省下来的重量就全给电池.

当然电池也要轻量,不应该用大C数,电池容量用越大的,C数就可以越小,但这边有一个误区要特别注意...
理论上C数越低的电池重量越轻,如果你发现C数低重量却没有比较轻,那很有可能是C数没有达标的B/C货,打下来卖的,而且被标上多轴用,于是价格却比高C还贵.
注:电池厂我有熟,所以不要问我该用什麽厂牌(以免得罪人),自己按照这原则去找.

网友:
这个必须顶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能长航时就是我们的梦,赞一个再说。

网友E:
挺好的,真希望大家都有研究精神,做一些实质的东西出来。

网友:
70分钟…额滴个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挺好的,真希望大家都有研究精神,做一些实质的东西出来。

感谢大师帮顶 !

网友:
厉害,能具体介绍一下电池吗?我qq:80769925 想买几块玩玩!

网友:
好多熊孩纸,真担心哪个捡个石头什么的

网友:
做的太好了。。。我的目标是30分钟就足了。。。。带云台带狗

网友:
我计划搞一个续航2小时的四轴,挑战一下极限

网友F:
引用 网友C:
70分钟的也公布下吧,搞得像你家的专利一样,不公布就别再这炫耀,一点分享精神都没有,你也不会有什么进步 ...

我来公布一下 70分钟的配置,主要是电池的区别,6s 10000mah 2c,重量1100g,某宝多的是,加上自制机架不超过150g,飞机总重控制在1700g左右,力效比按10g/w算,续航就能达到70分钟以上,没什么神秘,这样的配置谁都可以做到7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来公布一下 70分钟的配置,主要是电池的区别,6s 10000mah 2c,重量1100g,某宝多的是,加上自制机架不 ...

十分期待你的2小时 理论帝!

网友:
其实电机,机架,电调等基础设备差别都不大。关键就是电池。要飞两小时不是不可能桨效起码有13.电池能量密度要240wh以上。

机架重量自己控制好,装上高密度电池就没什么难了。当今密度之最要数18650.不过楼主的不是。3400mah的难就难在c数低。而tesla克服了难关,这就是它的核心竞争力。

tesla投资的50亿超级电池工厂明年落成之后,电池的能量又密度能翻一翻,到时候装到无人机上,大家懂的,能飞个几小时无人机不再是玩具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十分期待你的2小时 理论帝!

呵呵,2小时是我开玩笑的,没有资金进行试验,优酷有老外搞的2小时四轴视频,有大神公布配置是u8电机配28寸桨,电池是超轻的6s 20000mah以上 多少c不知道,国内应该没有超轻的高c电池,不过可以用低c电池代替,2000g电池重量,起飞重量控制在3000g多些,理论能达到2小时。不过这样已经没什么意义了,低放电电池玩玩空载悬停还凑合,一个暴力油门立马欠压。我不知道你70分钟用的是什么电池,只是凭自己井底之蛙的知识能够想到的就是6s 10000mah 2c电池,事实上这样低c的电池几乎经不起任何载重。如果你够慷慨的话就把电池数据报出来,让我们这些井底之蛙开开眼界,也证明你对推动航模技术发展立下巨大的功劳!

网友:
不明觉厉。
牛人必顶。

网友:
想续航长,也就是提高电池占比,并且把桨的转速尽可能低,两三千转还可以,效率也会更高的,在经济拉力下,电池尽可能大,也就飞的时间长了,说白了就是减重减重再减重,然后尽可能上更大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呵呵,2小时是我开玩笑的,没有资金进行试验,优酷有老外搞的2小时四轴视频,有大神公布配置是u8电机配28 ...

顶

网友:
真不错,我的680六轴还只能徘徊在15分钟呢,不过对我来说15分钟差不多了,拍拍照,录一段小片子足够了,飞久了,一方面累人,另一方面还担心机子飞久了会出问题。值得称赞的是lz的研究精神,确实让我佩服

网友:
给力给力,原来基本要素是轻

网友:
这个时间很诱人

网友(2019-05-21):
机架能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