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11的新版精灵2,+H3-3D第一次开机,狗朝斜下,俯仰调节只有上下30度左右?

楼主(2014-11-20):
看说明书,开机狗应该水平嘛,俯仰上下应该有100多度的范围可以调节吧??难道买来就是坏的??!!
各轴运动倒是正常的,限位也正常,H3-3D固件也自动升级了
启动后:

俯仰最小:

俯仰最大:

--------------------------------------------------------------------
-----------------------------------------------------------------
好吧,小白了,进行一下调节就好了
默认是这样:

改成这样就ok了:

网友:
应该在90度范围,有问题。

楼主:
已经弄好,谢谢啦

网友A:
楼主,你的云台会响吗?机身倾斜的时候,云台有没有震动?我的全新的,机身向前倾斜一定角度的时候,云台震动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云台会响吗?机身倾斜的时候,云台有没有震动?我的全新的,机身向前倾斜一定角度的时候,云 ...

精灵2机身接近垂直时,会振动,其它不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精灵2机身接近垂直时,会振动,其它不会

其他位置有响声吗?吱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位置有响声吗?吱吱响!

只有很小的嗡嗡声!

你的可能有问题,建议问下客服,让他给你换一个

网友B:
我想让云台 松开旋钮的时候,不复位。能办到吗?  用惯老版遥控,新版的这个旋钮设计不方便啊

网友:
云台一直抽风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让云台 松开旋钮的时候,不复位。能办到吗?  用惯老版遥控,新版的这个旋钮设计不方便啊

这个估计要拆了取下里面的弹簧了

网友C:
你好,请问是怎么弄的,我的精灵2买来也是这样,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估计要拆了取下里面的弹簧了

不用拆,升级下就不自动复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是怎么弄的,我的精灵2买来也是这样,谢谢

升级云台固件,并在调参软件里面设置一下,见最后两个图

网友:
真多谢LZ发的这个帖子了! 我也是这个问题,小白新手,一样双11拍的…  回头我也研究下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