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450有副翼装了黄K8三轴陀螺仪尾舵机不动作

楼主(2014-11-20):
飞越450有副翼,之前用螺母版GY401,刚刚更换了黄K8三轴陀螺仪只用锁尾功能,按照本论坛模友帖子所说,接线时尾舵机接k8的rud,接收机的第四通道的信号线接K8的RX A的最下端的接线(主意:直接信号线,不能把第四通道的供电线VCC和GND接到RXA上)接收机的的感度通道接K8的RX C通道,并给K8供电,并在软件里“激活通道选择”框里选“辅助-陀螺增益,把陀螺感度设为由发射机控制,由于本人新手,只练正飞悬停,所以尾舵用的是MD933,把尾舵接到K8 RD接口,遥控打方向舵尾舵几乎不动作,只有一点点抖,手拿机身左右旋转尾舵机也不动,不知道是哪里还没有设置好,请知道的朋友帮忙解答下,谢谢。

。。。。。。原来是软件里面要把尾舵机方向反过来,软件里的反向开关控制陀螺仪修正尾舵动作的方向,而遥控里设置尾舵机正反方向控制打左右舵时尾舵机的动作方向,不得不提的是K8不愧是一代神陀,就连用银燕ES08MA这样的10几元一个的斜盘模拟舵机锁尾都锁的很好,而且遥控里面陀螺感度只调到30就锁的很稳了,螺母版GY401把感度调到60——70才能锁住,但尾巴有慢漂,有时会突然摆尾,弄的我措手不及,为此就炸了几次机,客厅的电视柜被砍烂了,电脑桌也被削掉了一块,

                                               在此敬告新手可以果断购入K8陀螺用在有副翼单独锁尾用,以后上无副翼也能派上用场,避免重复投资。

网友A:
接收机四通道也只接信号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四通道也只接信号线试试

就是接收机4通道只用一根信号线接到K8 RX A端口下面那个插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接收机4通道只用一根信号线接到K8 RX A端口下面那个插针的。

只能说试试,两边都只插一根信号线

楼主:
K8是右后安装,已经设置为特殊安装模式2(指示灯快闪),舵机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试试,两边都只插一根信号线

就是两边都只插一根信号线,VCC和GND都是悬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两边都只插一根信号线,VCC和GND都是悬空的

楼主,你开始的接线没错,你只要在K8软件里冷启动,重新初始化接收机,按软件提示一步步设置一次就可以了,我也是这样用K8单独来锁尾,飞有副翼的。

楼主:
还不知道怎么初始化接收机,,不过昨天出现了初始化画面,忘了点的哪了,必须按照你说的这样才可以用K8锁有副翼吗

网友B:
为什么只用锁尾功能啊,我也想换个K8试试,期待楼主成功

网友C:
把线全都接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只用锁尾功能啊,我也想换个K8试试,期待楼主成功

因为是用在有副翼上,所以只用锁尾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线全都接上试试,

我是用在有副翼上,无法把全部线都接上啊。

楼主:
可能是锁尾舵机不适合,昨天晚上在软件里面把舵机类型选为模拟舵机后用遥控可以控制恒吉MD933尾舵机动作,但偶尔会有失灵现象,用手左右转动飞机尾舵机也能有相应修正动作,不过不精准,把尾舵机换成银燕ES08MA模拟舵机后,用遥控控制尾舵机左右动作正常,用手左右转动飞机尾舵机相应修正动作正常,但试飞时原地打转厉害,根本没有锁尾,遥控里面把尾舵机反向也不行,不知道是否是黄K8不支持恒吉MD933和银燕ES08MA模拟舵机这样的低端舵机做锁尾。

楼主:
补充下,打开调试软件不接K8时软件能出现右边的那个定速器设置界面,插上K8时那个定速器界面就消失了,在软件链接K8并在调试界面时,遥控器打左右方向舵尾舵机都能在遥控摇杆回中时跟着回中,退出软件后尾舵机就不跟着摇杆回中了,往右打方向摇杆回中后尾舵机就停留在最右边,往左边打方向也是这样。

网友:
频率错了,估计舵机已经挂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用在有副翼上,无法把全部线都接上啊。

有副翼无副翼就是旋翼头不同,你按照k8说明书把线全部连接好,上电脑调试完后你试试,机子飞起来特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副翼无副翼就是旋翼头不同,你按照k8说明书把线全部连接好,上电脑调试完后你试试,机子飞起来特稳。
...

嗯,谢谢你,有副翼用三轴陀螺按照无副翼接线应该更稳,我试试。

网友:
前几天买了,还没试

网友D(2015-01-18):
谁试过全接线飞有副翼是什么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