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900 惊心动魄空中摆动,差点提控回家

楼主(2014-11-20):
飞机:S900+A2+GH4
状态:GPS模式,无风,高度60米左右。
现象:在60米高继续爬升中出现剧烈前后摆动(机头在前),然后下坠。
挽救:迅速切手动模式,成功救回!
求解: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问题?

网友:
好惊险!这个应该是飞控的问题

网友:
这玩意确实揪心啊

网友:
云台反应真速度,

网友A:
这情况也遇见过   排查出两个原因  感度高了 震动大了

网友:
高原反应????

网友:
因为高原,动力不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情况也遇见过   排查出两个原因  感度高了 震动大了

应该是这个问题。我也出现过6次突然大幅晃动,切手动救回的记录。

网友C:
高原反应也不至于这样啊,感觉是飞控出问题了,楼主有iosd的数据吗,发出来看看

网友D:
A2飞空的问题,软件算法没有优化好

网友:
姿態感度過大

网友:
姿态感度过大也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估计飞控出事啦。。。但是A2那么好的飞控不应该会出这种大事呀

网友:
不会是附近有强磁场的干扰吧,毕竟民用货,抗干扰能力还是不行的

网友:
A2太好了。必须要S1000

网友:
出现过一次这个情况,切手动救回,低空再切姿态,结果又出现,切手动又稳住,再切GPS,又出现,结果高度太低,炸鸡。。。NOZUONODIE!

网友E:
自激  原因嘛  一直是个谜(各种说法,各种原因,遥控-电机-电调-飞控-感度-不明干扰-等等),  你应该是第一次遇到自激吧,   以后慢慢就习惯了,另外这次经理之后,你的心理会有阴影了,因为总会担心多轴会这样摇摆  ········4年多了  每次飞多轴 都要时刻准备着切手动···望你能找到真正的原因并和大家分享,关注

网友:
自稳傻了

网友F:
云台的确够稳,同一油门位置 当你切手动时飞机应该会往下掉,没感觉到画面变化,难道你的油门位置GPS跟手动一样,

网友:
哎~~难怪现在A2卖不动,猴子又开始大量的出现了

网友:
这是在哪里拍摄啊?

网友G:
LZ你居然知道 60米的高空有木有风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激  原因嘛  一直是个谜(各种说法,各种原因,遥控-电机-电调-飞控-感度-不明干扰-等等),  你应该是第 ...

说的太对了,心理阴影很重,飞机一起飞就开始担心出现晃动,精神压力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情况也遇见过   排查出两个原因  感度高了 震动大了

感谢,我试试调低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这个问题。我也出现过6次突然大幅晃动,切手动救回的记录。

哦  这个能不能避免啊  太吓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原反应也不至于这样啊,感觉是飞控出问题了,楼主有iosd的数据吗,发出来看看

有  可是什么也看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A2飞空的问题,软件算法没有优化好

那升级管用不

网友:
自自在在怎么升级bug还是会有,只是没体现出来,期待新功能的话可以升级,没什么的话最好还是别动它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激  原因嘛  一直是个谜(各种说法,各种原因,遥控-电机-电调-飞控-感度-不明干扰-等等),  你应该是第 ...

谢谢  你的意思电直要可靠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云台的确够稳,同一油门位置 当你切手动时飞机应该会往下掉,没感觉到画面变化,难道你的油门位置GPS跟手动 ...

掉了高度  看画幅下面就能看出来  还掉不少哪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你居然知道 60米的高空有木有风

四川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你居然知道 60米的高空有木有风

比飞机高的山就在边上  有树有经幡

网友:
飞控心情不好就会傻掉,然后我们也傻了

网友H:
我只能又:呵呵!唉!飞手快成精神病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只能又:呵呵!唉!飞手快成精神病了吧!

那到不至于

网友:
电子罗盘~GPS 等都有干扰,看灯,我也有过,炸了,时间太短,没反应过来

网友:
我担心的是怕跟S800一样,会偶尔向一个方向疯狂的斜飞,严重的不受控。。。。。还是吓一身冷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  可是什么也看不懂啊

截图放出来大家给你分析

网友I:
我用的V2也碰到过,不过是在下降过程中,两次了,至今心有余悸,说实话现在飞行没压力,降落还真犯怵了~~~~到底是感度高?还是震动呢?不解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用的V2也碰到过,不过是在下降过程中,两次了,至今心有余悸,说实话现在飞行没压力,降落还真犯怵了~~~~ ...

不敢再用gps了

网友:
是不是那里的GPS信号不好,或是电池有高原反应啦!

网友J:
切手动拯救世界。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切手动拯救世界。

是啊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网友(2015-01-08):
引用 网友E:
自激  原因嘛  一直是个谜(各种说法,各种原因,遥控-电机-电调-飞控-感度-不明干扰-等等),  你应该是第 ...

呵呵,说的有意思

我不是疆黑,我以前也这样担心过,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了,办法就是换L-D

网友:
这里我去拍过,是不是位于川西阿坝州壤塘县,藏传佛教觉囊派的地方.去年我去航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