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60mx让我眼前一亮了~

楼主(2014-11-20):
今天晚上打算更换下蝎子2520,打算换上亚拓460mx进行后续的测试。
兴奋的装机:
1.  该电机香蕉头和其他电机不一样的,所以要去皮,更换短的公头~

2. 把X3的虫子2520暂时拆卸先咯

3. 460mx和虫子2520一起(虫子粗壮好多有木有)

4. 还有花牌2520,来张全家福(柜子里还有一个虫子2221-8,这里没它什么事,就不拿出来秀了)

换好电机咯,

整装晚上去爽4个电先~

网友:
有钱就是好啊

楼主:
今天装好机就迫不及待的去测试,频率选择8KHz,进角15度(原先虫子的参数,没来得及改),3D 螺距0  25  50  75  100,油门  100   85   75   85   100.  格式1400mah 6s 45C电池。居然能3D航线5分钟,下来电池单体电压3.81V,太爽了。最主要的是动力很充沛,和之前3S的460mx完全不一样(之前的3s电机让我很是失望啊~),而且电调一点都不烫,用嘴唇去感受也只有温温的感觉,应该不会超过65度。
今天暂时只能测试这么多,可能电机新也有关系。后续会慢慢上传每个频率进角下的状态。
不多说了,娘们开始催,睡觉去了,明天还有一天的事情要做~555,上班族,苦逼~

网友A:
蝎子2520的直径是不是比花牌2520还要粗啊?麻烦回答一下

网友B:
鸭子电机还是可以,但是换轴承的时候有点苦逼啊

网友C:
嘿嘿  我也换了11T的齿,  普通模式悬停6分钟  3.73  (油门曲线稍微鼓一点,最大80)   直线油门60   3D   比普通油门还要省电,     油门75   72.5  75  已经很暴力了!
.基本上满足要求,不掉转,  转速够的情况下,  四分半一点问题没有!  我是1200   45C  格式!   好赢铂金  40A    进角  11.5    频率  24!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蝎子2520的直径是不是比花牌2520还要粗啊?麻烦回答一下

这个不用问了看都看得出来

网友:
还有一点  我用12T的齿轮,  油门93   90  93,   四分钟,电压3.65V左右,   电调设定一样的,  但是电机   电调温度很低!  但是飞起来暴力的不是我能控制的!算了一下,有4000转了!  360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用问了看都看得出来

这个视角问题看不出来的,还是请楼主回答一下吧,蝎子直径最大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视角问题看不出来的,还是请楼主回答一下吧,蝎子直径最大吗?

蝎子和460MX我都有..花的2520和460差不多..蝎子2520大了一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蝎子和460MX我都有..花的2520和460差不多..蝎子2520大了一圈呢

那我明天也入个蝎子2520

网友:
和花牌比如何呢

网友:
应该到不了65度吧,那样已经很接近800MX的温度了,保守估计在56度左右
我的花飞完下来还是暴力操才54度,然后800MX飞700暴力操下来也才76度啊

网友E:
嘿嘿。。。等得就是你测试460MX   我现在就在用。12T  定速55油门。。飞7分钟,下来3.81左右!当然,用的是铂金V3
忘记用的什么角度和频率了   好现实15度  24PW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蝎子2520的直径是不是比花牌2520还要粗啊?麻烦回答一下

嗯,蝎子比花牌要粗一些,定子尺寸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鸭子电机还是可以,但是换轴承的时候有点苦逼啊

用拉马就能轻松换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嘿嘿  我也换了11T的齿,  普通模式悬停6分钟  3.73  (油门曲线稍微鼓一点,最大80)   直线油门60   3D   ...

嗯,看来你可以爽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嘿嘿  我也换了11T的齿,  普通模式悬停6分钟  3.73  (油门曲线稍微鼓一点,最大80)   直线油门60   3D   ...

好赢40A频率最大只有12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嘿嘿。。。等得就是你测试460MX   我现在就在用。12T  定速55油门。。飞7分钟,下来3.81左右!当然,用的是 ...

你油门这么低啊~会不会没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赢40A频率最大只有12吧

弄错了  是12!

网友F:
悄悄的问 一句:频率是指什么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F:
悄悄的问 一句:频率是指什么频率?

是应该是电气检测频率吧,我猜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油门这么低啊~会不会没力?

基础练习,不需要太大的动力,还是练习时间重要一些,以后再把油门调高。
等待你的最省电模式。哈哈哈哈!

网友:
等看测试460MX!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装好机就迫不及待的去测试,频率选择8KHz,进角15度(原先虫子的参数,没来得及改),3D 螺距0  25  50 ...

先把今晚的事做好吧

网友A:
快测  本来花牌2520用得好好的 现在被你毒到要不要买蝎子了。如果差别很大我就买蝎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测  本来花牌2520用得好好的 现在被你毒到要不要买蝎子了。如果差别很大我就买蝎子了

每个成功男人都应该有个蝎子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测  本来花牌2520用得好好的 现在被你毒到要不要买蝎子了。如果差别很大我就买蝎子了

蝎子耗电厉害,但是动力确实差别好大的,瞬间千瓦的功率,不是盖的,我有过两个蝎子2520,第一个把480齿轮飞爆掉,花牌电池被飞怀孕。第二个目前还在服役,只敢轻轻的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个成功男人都应该有个蝎子电机~

这段经典的表白当蝎子电机的广告再合适不过了!

网友G:
看样子蝎子真的是狠毒啊

网友:
这么好的测试我再来顶一回儿!!!!顶上去!

网友:
亚拓电机不错

网友:
金属的东西导热很快,不能单纯的依靠烫不烫来感觉。65度的金属已经很烫了,嘴唇能忍的话顶多50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装好机就迫不及待的去测试,频率选择8KHz,进角15度(原先虫子的参数,没来得及改),3D 螺距0  25  50 ...

一直用这个电机

网友:
看来460MX的春天要来了,练习必备神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