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谊航模设计模拟器同款F117

楼主(2014-11-20):
这款飞机是一款有着酷酷的外观,制作简单,携带方便,不占空间  此图本人手工设计了一架,后期只做了激光切割文件,版权归友谊航模所有
  总共是切割分成了四块600*400的KT板
具体的安装过程如下
F117为三角翼混控,首先要把两个转向的多面给切斜面角度45度左右即可,两个面不要切反了 下面演示了怎样把这个变切的更加的平直光滑,用两个板尺夹着KT版,,,, 此图是三块板子组合成的一个机身,因为激光切割的版副有限,分成了三部分,需要先用泡沫胶粘接,再用胶带粘接,由黑胶带的话更好
为了延长飞机的使用寿命,另一方面也增加机身的强度,两个侧面用4mm碳管加强
胶带粘接固定在板子的侧面
机身的底部加强,用三角形的结构加强,既加强了电机座的强度,也把尾部加强了
这个设计是后来更改的,两个通气孔,一方面可以增加飞机直线航行的稳定性,另一方面解决了飞机降落不好炸酱的几率
这是两个斜三角块的固定,想把两个斜板内侧用胶带固定一下 然后先找到两个斜边的交点,顶点处的位置有一个1mm的长条,这个是交点位置的定位孔
两个斜三角的另一端,分别也有一个定位孔,按照位置安装
然后接着把上面的三角盖板盖上,这个盖板一端做成活的,因为里面的电池仓,需要反复打开 这是尾部的安装,先用泡沫胶把两个尾翼刷一下,粘接一个,用热熔胶再次定位,等第一块尾翼位置安装完成感觉角度不错了,在对比安装第二块尾翼,用热熔胶枪固定,热熔胶粘接的比较快    未完待续

楼主:
图片去哪了

网友A:
发帖的时候图片比较多的话可以在一个帖子里采用跟帖形式来发,每个回帖少发一些,这样方便浏览,也可以避免因为网络问题造成图片上传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帖的时候图片比较多的话可以在一个帖子里采用跟帖形式来发,每个回帖少发一些,这样方便浏览,也可以避免 ...

又学了一课,哈哈,谢了啊

楼主(2015-06-04):
这个真心好fei

网友B:
还是ft好,没有版权,造福全球模友,所以全球模友都认识ft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ft好,没有版权,造福全球模友,所以全球模友都认识ft

哈哈,这个图纸有空公开给大家,要记得友谊航模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ft好,没有版权,造福全球模友,所以全球模友都认识ft

这个图是个人画的激光切割图纸,以后我要把所有的KT都公开,那么大家要记得友谊航模哦,会不会商家来骂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