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银狗4可以用狗3无刷云台吗?

楼主(2014-11-20):
   银狗4带有背屏幕,比狗3+有重一些。请问银狗4可以用狗3无刷云台吗?

网友:
有些云台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推荐,

HD-3D。。。。

网友:
实话告诉你,正在用,可以用

网友B:
而且可以调整支架方向,我原来一直纠结狗插av线会碰到电机,后面想把云台电机掉边,让狗的av输出无遮挡,没想到居然可以并且不要任何设置就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可以调整支架方向,.............

网友C:
当然可以了,但是,你在没上电之前,要调整好相机的重心,做到俯仰、横滚重心不偏,要是效果不好,就在软件里调整一下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可以了,但是,你在没上电之前,要调整好相机的重心,做到俯仰、横滚重心不偏,要是效果不好,就在 ...

好的,谢谢泡泡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而且可以调整支架方向,我原来一直纠结狗插av线会碰到电机,后面想把云台电机掉边,让狗的av输出无遮挡,没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