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飞机装好了,用的S4飞控,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4-11-20):
1.GPS模式 40%以上
电机
才转 正常吗?
2.GPS模式,电机启动不同步,要多推一点油门才转
3.S4有自动调参功能吗? 零度飞控感度的调节标准是什么呢》

网友A:
先好好看一下说明书吧,S4的飞控算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好好看一下说明书吧,S4的飞控算简单了
我的问题说明书貌似都没有提及,我是大疆转过来的,所以有疑问

网友B:
哈哈哈。。。看你这个头相好淫汤也。。。100块

网友C:
1、不正常,进行电调恢复出厂,重新校准油门,也可能你用了另类电调,换好盈的试试。
2、地面不平,同上
3、没有
4、调整晃动感度大小,JJ在定点时,不要有抖动。调整二个感度,推杆松手时,JJ不要来回摆个不停

网友D:
不正常,建议买一个wifi,可以实时监控数据,调整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