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款5.8G图传大PK

楼主(2014-11-20):
一、创兴科 5.8G图传 TS832 600mw

原装天线空中无阻挡距离1-2km左右,发射机使用蘑菇天线,接收机使用5.8G 14DB平板天线能达到5-6KM
发射供电前请先装好天线,避免烧掉!
*发射频率: 5.8G
*发射功率: 600mw
*发射频点: 32点
*输入电压: 7-16V
*天线接头: 发射模块端  RP-SMA jack 天线端 RP-SMA plus
*天线增益: 2db
*工作电流:  220mA /12V
*工作温度: -10-85 ℃
*视频制式: NTSC/PAL 自动
*视频带宽: 8M
*音频带宽: 6.5M
*发射净重: 22g
外形尺寸: 54*32*10mm

二、 鹰眼合金图传

三、大疆 DJI 5.8G图传

主要特点:
- 5.8GHz工作频率,8个工作频道可选
- 长距离稳定传输
- 原装DJI蘑菇天线(传输距离长达1.2km以上)
- 支持标准SMA接口天线
- 可远程切换工作频道

DJI 5.8G图传系统是一款通用型5.8GHz 500mW无线图传系统,在无遮挡的情况拥有不低于1.2km的传输距离。发射机和接收机均采用铝合金外壳,
不仅结构坚固,更利于散热。发射机内置有散热风扇,它的工作频道还可以通过手动按钮或远程遥控切换。DJI 5.8G图传系统也是DJI iOSD系统的理想搭配。

* 现在订购赠送DJI原装高灵敏度蘑菇天线,可使传输距离达到1.2km!
* 配送原装发射机CNC安装支架,便于将其固定在机架上。

性能参数:
传输距离:1.2km
发射功率:28dBm ±1dBm
接收灵敏度:-90dBm ±2dBm
工作频道:
CH1: 5705MHz  CH5: 5885MHz
CH2: 5685MHz  CH6: 5905MHz
CH3: 5665MHz  CH7: 5925MHz
CH4: 5645MHz  CH8: 5945MHz
适温范围:-20℃~70℃
尺寸:
500mm x 300mm x 220mm(TX)
555mm x 480mm x 170mm(RX)
重量:39g(TX)/49.5g(RX)
工作电压:3S-6S Li-Po
工作电流:
575mA±50mA @ 12V (TX)
90mA±10mA @ 12V (RX)

哪一种更优?请各抒己见!

网友:
目前在用第一款,感觉还可以,性价比在这

网友A:
大疆就是接IOSD2方便,接其他的都不方便
不用IOSD就别用大疆图传了

网友:
创欣科和aomway啊,性能不错价格便宜,然后就是重量重量还是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疆就是接IOSD2方便,接其他的都不方便
不用IOSD就别用大疆图传了

如果用创兴科的图传 配IOSD,适用吗

网友B:
dji一开 别家的都别想用了,干扰一大片。而且大多数副厂接收机不兼容dji 。不知道是怎么设计的,太坑爹。

网友:
第一个性价比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ji一开 别家的都别想用了,干扰一大片。而且大多数副厂接收机不兼容dji 。不知道是怎么设计的,太坑爹。

不知道dji 高清数传一开,会不会方圆百米wifi掉线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dji 高清数传一开,会不会方圆百米wifi掉线呢

回答错误,正好说反了,lightbridge干扰不了wifi一根毛 但是wifi绝对干掉lb绝大部分有效距离,嘻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答错误,正好说反了,lightbridge干扰不了wifi一根毛 但是wifi绝对干掉lb绝大部分有效距离,嘻嘻

...

何解呢?
高清图传实时性高,那么大的带宽,设计距离远,数公里,功率自然大。
wifi ap针对 tcp/ip,允许掉包,异步抵达,设计工作距离不过百米,功率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用创兴科的图传 配IOSD,适用吗

用也能用,要自己接线
大疆图传接IOSD一根线直接上,电源什么都不用管
其他图传要单独的供电,然后焊AV接头。而大疆图传接其他非IOSD2的东西也是要额外的供电和另外的AV插头转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