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XXD A2212 配浆及KV问题

楼主(2014-11-21):
  现拟用2S 7.4V 2600mah锂电+30A电调,选择1045浆,应该配930KV还是1000KV更合适?

网友A:
电池S多 KV就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S多 KV就少。。。。。。。。。。。。

那2S的,应该用1000KV?

网友:
不知道你用在什么飞机上。。。。。。。。这2S的哥都不懂。。

楼主:
其实只是用在风力船上,现在有电池及控,想DIY

网友:
1000Kv差不多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最后要了个1000KV的,但两通道枪控,30A电调不会设置,再望大侠赐教!

网友:
2S电池 1000KV应该配11寸的浆。10寸浆要用3S电池。

楼主:
现在不是尺寸的问题哦,是枪控无办法正常使用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