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传说中的禅思?h3-3D莫明其妙

楼主(2014-11-21):
一直用开源DIY的云台,新到的禅思H33D,满以为可以高端一把,谁知道就是这个货,晕死

网友A:
IMU、罗盘校准好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MU、罗盘校准好就好了

呵呵,是我是菜鸟还是你是菜鸟,不是不敬

网友B:
CAN口插错,请看WKM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N口插错,请看WKM说明书

看了不下十几遍了,不会错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了不下十几遍了,不会错

难道不是插gps线上那个口?,没别的口了呀

网友:
你遥控开了没?

网友:
飞机要放平再通电,通电后飞机不要动让它自检过再看看。

网友C:
看到一个和云台故障没有关系的安装错误:楼主装防脱落卡扣的时候应该没看说明书。

网友:
这个歪不歪要飞起来再看视频   静止放着拍延时每个都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一个和云台故障没有关系的安装错误:楼主装防脱落卡扣的时候应该没看说明书。

说明书我看了十几遍了,请明示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明书我看了十几遍了,请明示

防脱落应该是对角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防脱落应该是对角安装

对角装会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防脱落应该是对角安装

什么叫对角装,有个卡扣的,还能换个方法装?彻底晕死
我都觉得我是外星生物

网友D:
这个应该不是插错can口就是没校准。我的a2就是插can2口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不是插错can口就是没校准。我的a2就是插can2口就好了

怎么还有CAN2口,不懂呀,我的WKM都插满了,没有别的口呀,按说明书插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什么叫对角装,有个卡扣的,还能换个方法装?彻底晕死
我都觉得我是外星生物

我说的是安装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是安装位置

晕倒,这个扣装不装都无所谓,跟云台不能工作没有任何关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倒,这个扣装不装都无所谓,跟云台不能工作没有任何关系吧

我说过这是一个不是影响云台工作的错误,但是不装的话坐等你上升时速度太快导致云台与固定版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