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就好】

楼主(2014-11-21):
为了在某外部论坛发表制作贴,将01架飘翼拆毁了,重新制作02架并记录了详细制作过程及小诀窍。
02架小飘翼已经成功试飞,现发贴庆祝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做飞翼之前,先应该用重心计算软件,计算好重心(我这次是估摸着标的重心

飞翼制作好以后,用两指顶在重心位置上,看飞翼会不会前倾或者后倾,通过调整电池等压仓物的位置来使飞翼在重心点上保持前后左右平衡

楼主:
自己推一下

网友B:
这货不用垂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货不用垂尾??!!

不用垂尾一样好飞,只是用来航拍时稍微有点晃,我已经发过几段视频啦,总体还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捧场

做了两次飞翼都秒炸了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了两次飞翼都秒炸了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我也经验不多,俗话说:"三分做,七分调",试飞前一定要调整好重心,飞翼对重心很敏感。
第二,飞翼起飞的那一下挺重要,建议你看一下相关的视频,一些朋友因为手抛姿势不对,导致飞翼炸机。

网友C:
可以的,我的飞翼都快六年了,依然坚挺,可拆卸式,中间碳杆连接,机翼前端也用碳杆加固,全身透明胶封住,所以能这么久不败,炸鸡无数次,机身全部完好,2200毫安电池最长留空20分钟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经验不多,俗话说:"三分做,七分调",试飞前一定要调整好重心,飞翼对重心很敏感。
第二,飞翼起飞 ...

重心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我的飞翼都快六年了,依然坚挺,可拆卸式,中间碳杆连接,机翼前端也用碳杆加固,全身透明胶封住, ...

我的小飘翼用850mah2S电池,搞航拍也能飞20分钟左右。

网友D:
已经参照LZ图纸做了架。这飞翼特别好飞,50%左右油门可以平飞,擅长超低空飞行,转弯也不怎么掉高度,篮球场大小场地就可以飞了。

网友:
有翼形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经参照LZ图纸做了架。这飞翼特别好飞,50%左右油门可以平飞,擅长超低空飞行,转弯也不怎么掉高度,篮球 ...

祝贺!非常高兴

楼主:
主要是考虑重量问题,也有老前辈建议我做翼形,但以我现在的能力,恐怕还做不好。
还有一点,这种飞翼的特点就是简、小、易、省,制作流程一复杂,就失去了原有的优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谢谢捧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货不用垂尾??!!

这货真的不用垂尾,只图简单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