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14SG用多轴模型在G7飞Quadcopter经验

楼主(2014-11-21):
T14SG多轴模型进RealFlight7飞Quadcopter

FUTABA 出的控 T14SG 软件升级到V4, 是会多了个“多轴”模式可选的。不知各位模友尝试过没有? 与固定翼有什么不同?

看图:(说明书另带两张加印的纸,自己扫描了)

我就是较真,选了这模式新建一个模。在ReaLFlight 7(也简写为G7) 里也对应选多轴来飞。   其实在G7里也没什么多轴机可选,只有三款。这款Quadcopter还算最大的了,第三视觉较能看清姿态。
Quadcopter

据我自己摸索理解啊:比较于固定翼,那机的红色柄应为尾,对面那边就为头,这条头尾确定后,左边自然就好确定了,左边柄为左翼,右边柄为右翼(奇怪,也不涂些色与头那柄区分一下)。每次重启也是红色尾对着自己的。这样理解不知对不对,请指正

  一往下拉升降,尾就往下压,头向上。然后与固定翼不同,固定翼是持续往上爬升了,而四轴是向后侧飞了。  副翼的操作倒和固定翼相似,但不能过度,不能像固定翼那样与地面90度来打,四轴的机,整机没与地平线平行,反而程90度直角的话,很快就会往下掉,反映不过来就炸了。固定翼的好补救。如控这边,用固定翼模式去模拟的话。会反应不过来,动不动就炸了。
  最搞不清的是:对应于固定翼, 四轴的 油门,升降,副翼 都好理解。 就是那 方向(RUD)。 在模拟器里一打,居然是整个身罗旋转的,很容易导致坠机。   而玩具四轴机,陀螺仪都配有,那方向,一打是水平调头的,平平地。

  我都怀疑那模拟器里设置陀螺仪都没起作用的。真的多轴机都带自动平衡功能,不下指令,就自动悬停了。而这模拟器里,却不行,一下左一下右,一下前一下后,不老是来回调它就不断地往某一方向侧,侧多了就易与地面垂直,然后***往下摔。
  我研究半天,控这边设陀螺仪还是会点,但多少合适呢?  模拟器这边,那机的参数怎么设, 或控制器的通道对应怎么设,才能让陀螺仪起作用呢?

  在坛上问了高手,说把行程减半试试,

我是这样设END POINT
1 AIL   50  100 100 50
2 ELE   50  100 100 50
3 THR 50  100 100 100
4 RUD 50  100 100 50
这样飞四轴,稳,容易多了,也不知对不对的。    如上那些,方向(RUD)之类问题还是搞不清。请教大神们。谢谢。

见没人开贴认真讨论过这问题,我来开拓开拓吧,请别把讨论方向又转走,说什么用固定翼/直升机模型。 现在就是要研究新课题, 用14SG的多旋翼模型该如何设陀螺仪,如何在模拟器上用。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对模拟器都那么认真~

网友A:
LZ,我自己试了一下,这个四轴并没有类似DJI的自动平衡,也就是说相当于DJI飞控的手动模式。 如果有直升机基础的话,飞航线比直升机的容易,但这飞机自旋修正没直升机的好。

PS: G7.5中有不少的多轴飞行器的,不只3架,有类似DJI精灵的四轴,连8轴上下桨的都有,很多都有自稳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我自己试了一下,这个四轴并没有类似DJI的自动平衡,也就是说相当于DJI飞控的手动模式。 如果有直升机 ...

谢谢提供有用信息。证实了我的猜想。

看来得升级到7.5才能好好练四轴了。7.0中的飞机配置文件中应也有办法修改成自稳的,无非就是陀螺仪设置,通道对应的问题。但懒得研究了。要么最后试试在7.0导入DJI的飞机配置文件。

另追问,我买的是正版的,有注册号。但升级几次下载到半截就错误退出。想问哪有完全版的7.5补丁可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供有用信息。证实了我的猜想。

看来得升级到7.5才能好好练四轴了。7.0中的飞机配置文件中应也有 ...

我也是用正版序列号在线升级的。中途升级失败多半是网络问题,多试几次或换个时间下吧,7.5现在官方也只是测试版的。
你用的这个多轴G6就已经有了。另外,正常有自稳功能的多轴是不会翻过来的,有最大角度限制。

楼主:
现在出的机,连玩具都有自稳功能了。没自稳的四轴玩起来就是灾难。它倾斜超过60度就难救了。

网友B:
请问FUTABA怎么升级呢?现在只有14SG支持多轴模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FUTABA怎么升级呢?现在只有14SG支持多轴模型吗?

只有 T14SG 及以上能软件升级。 18的好像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有 T14SG 及以上能软件升级。 18的好像不行。

大18买不起。。。FUTABA怎么升级,国内官网就是双叶的,上面都没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18买不起。。。FUTABA怎么升级,国内官网就是双叶的,上面都没信息

要准备张SD卡。给这14SG 格式化。然后在网上下载更新程序。去Futaba 官网。全英文的。北 京双叶网站那,只会卖东西。当然打打技术电话也许能有热心工程师回答。

下载好后,导SD卡里。又插回 14SG里。

你还是在机器菜单里翻翻,如你的软件版本写着 4.0 则不用费事了。就是新版的了。只是你没调出来。

另纠正一下。是Futaba t8fg 不能升级, 不是18什么,记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出的机,连玩具都有自稳功能了。没自稳的四轴玩起来就是灾难。它倾斜超过60度就难救了。

自稳功能对于航拍和新手比较有用,如果想翻筋斗,那就只能手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准备张SD卡。给这14SG 格式化。然后在网上下载更新程序。去Futaba 官网。全英文的。北 京双叶网站那, ...

我的控刚刚买 没有这个多轴的类型  怎么搞出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控刚刚买 没有这个多轴的类型  怎么搞出来呢

一般现在买的行货。 都应有的。早升级。

你新建一模型,选 Mutil*** 那项,后面的全自动不用选了。

楼主:
纠正一下在另一贴问题, 是0.4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般现在买的行货。 都应有的。早升级。

你新建一模型,选 Mutil*** 那项,后面的全自动不用选了。
...

只有三个模式    直升机  固定翼       滑翔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三个模式    直升机  固定翼       滑翔机

如是最新版的,除了 AirPlane ,H***.  应有如下图 MULTIROTOR这的。

没有的话,就不是最新版的。要自己手动升级了。升级教程网上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是最新版的,除了 AirPlane ,H***.  应有如下图 MULTIROTOR这的。

那买的就是旧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买的就是旧版本

留个扣扣 交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