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扫伞齿的问题!120D02 120D02S 爆改大齿 伞齿 电机齿。 120D02 福利啊!!

楼主(2014-11-21):
    东北天冷了,改玩室内机! 入华坑120级别两个多月,觉得华坑的飞机不错,但120级别的尾传动太脆,以前经过CP 改N40电机 发现有某宝有很多齿轮卖,于是经过几天搜索........
    终于找到合适的大齿轮 还有电机齿,和冠齿,尾管,传动轴!经过一番折腾。。改造成功,并且已经试飞10块电池 完全没问题!
                            这里看看性价比。
     我配的一个塑料齿轮才几毛钱,大齿1块钱 。还有1米长的碳纤尾管和 传动轴 2块钱一根(一米哦), 2块钱=5根传动轴  几块钱一堆齿轮。而且120D02的原厂齿难找
     华坑原装大齿19块钱一个 伞齿11块钱一套  就算用副厂的白齿也要3块钱一个 传动轴,尾管 3块钱一根 。改了这个解决后顾之忧!

    有人会问 耐磨吗?结实吗?我可以告诉你比原厂的毫不逊色!
以前用过CP 有刷 和无刷的塑料电机齿感觉比原厂铜齿还耐磨,而且结实!!
在这里提一下,改CP 无刷 不如直接买N40电机 油门线性和性价比 超高 N40电机力量比无刷稍微差一点点,但绝对够用!

    提示新手 千万别往齿轮上抹油,这样只会加速磨损,而且加速齿轮塑料老化,还很脏!
    以后可以往死里折腾了! 这下麻麻在也不担心我的扫齿问题了!!

    最后面还有起落架的修复!!

                  总结下经验,分享给大家!!!
   大家看了以后别忘了回帖鼓励!不要浪费我一番心血发贴给大家分享。

这张图中机机已经改造完毕,并且图上可看到的齿轮是下面要用到的!

一下买了一堆,这下够用很久了!!

可以看到大齿 和 电机齿 前伞齿 规格 一致,但不能通用,可能是华坑为了赚零件钱,设计齿轮是0.4模,也就是说齿距比正常的齿轮密集, 一般散件齿轮都是标准0.5模的
(在这里要解释下 齿距越小摩擦声音越小,但也越脆,容易扫齿)

下图正式开始改造,改造需要些常用的工具,我相信这些工具玩航模的都应该有!
( 刀一把,锯条一根 砂纸一张,502胶水一瓶)

先把买来的大齿 切掉多余的头并且把支撑的柱也切平,刀用来切支持柱

中心的圆柱很硬,这时候用上锯条,很容易!!

切完以后发现还有些多余的根部,可以把锯条压弯,来切

切完的效果!

并用砂纸打磨平,大齿已经搞定!

冠齿 也切掉多余的小屁股

看看效果!

用502 粘上,对准菊花哦!!特别提示    用502的时候注意别弄到冠齿上,齿缝里有502会高低不平 震动会巨大。如果弄上了用刀清理干净

侧面效果
特别提示    用502的时候注意别弄到冠齿上,齿缝里有502会高低不平 震动会巨大。如果弄上了用刀清理干净

和原厂大齿做比较

下面传动伞齿!齿轮有点长 用砂纸磨短一点!!直接可以把传动轴插进菊花!

看看吻合程度,不错吧!

用打火机把细铁丝烧一下,烫个小洞,装上两个小螺丝,这样拆下也很方便了!!装好其他东西,准备试飞了
(这里提示 注意冠齿和传动齿的间隙,还有电机齿和大齿也不能太紧)

来个整台照片!!

呵呵,热缩管套在起落架的脚上 里面是细 外面 粗,两层热缩管 很结实!

发来首飞视频 上传时间长,所以拍的视频比较短!但已经飞了10块电池。
做了几个小幅度青蛙跳,很结实,没发现问题!

齿轮规格:02S 大齿  78T   2.5A   0.5模  直径40(120D02的玩家也可以用 80T   2A   0.5模的大齿)
               伞齿 和 电机齿 通用 8T  1.5A  0.5模
               冠齿  28T   2.5A   0.5模(120D02也可以用30T 2A 0.5模)
注:(78T是齿数78齿    2.5A意识是紧配2.5的主轴   0.5模是齿距也就是齿的大小 )

提示下,特别注意     用502的时候别弄到冠齿上,否则震动很大。

补上几张 02S 的帅照!

网友:
虽然不玩小鸡,但是有这样详细的图文表示不顶不行!!!

网友:
写的不错,小磊动手能力很强,赞一个

网友:
真有心,虽然现在不飞它了还是点进来顶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鼓励!!

网友A:
楼主能否给个买齿轮、碳管和轴的网址啊?谢谢啦!

hlp_o@163.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否给个买齿轮、碳管和轴的网址啊?谢谢啦!

hlp_o@163.com

我也需要购买的地址,楼主,你真是造福摩友啊

网友:
建议:冠齿和大齿盘用热铁丝穿三个洞用细线绑起来,或者穿两个洞用小螺丝伺候。以免飞多了502震开导致炸鸡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真强,顶一个

网友B:
总觉得小机机不耐操,你解决齿轮问题,或许还有电机、电池。。。。一顿问题。使用成本和450不相上下

网友C:
感谢 楼主分享。

手上d02的大齿不多了。都不敢飞了。以后炸完了也这么改。哈哈哈哈

网友:
我也觉得502不结实....  太脆了 很容易松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 楼主分享。

手上d02的大齿不多了。都不敢飞了。以后炸完了也这么改。哈哈哈哈

有购买链接吗,求分享

楼主:
我这502 超结实,真心的,比1块钱的好的多,我买两块钱,哇哈哈
我试过,不用任何固定,这种胶完全可以应付,超结实!
链接就不给了,以免广告,在某宝 收 78塑料齿轮 或 80塑料齿轮 就行了,很多卖的!

网友D:
我的是new120d02S

大齿 78T 2.5A  0.5模

伞齿 和 电机齿 通用 8T 1.5A 0.5模

冠齿 28T 2.5A 0.5模

正确买?不会大齿空太大或者太小吧?

网友E:
n40电机和无刷没有可比性。无刷连飞10电,n40可以吗?我以前改n40后来还是改无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new120d02S

大齿 78T 2.5A  0.5模

没错,不会有问题,大胆去弄!

网友D:
冠齿 20T 2.5A 0.5模 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n40电机和无刷没有可比性。无刷连飞10电,n40可以吗?我以前改n40后来还是改无刷了

首先首长好!!!我miniCP 无刷让我卖了, 你说的无刷飞10个电 有刷不行,那么尾电机也受不了,(但我的尾电机是720的 不是614.716   720电机锁尾杠杠的而连续飞4块电池温度不会超过50度摸上去是温热) 而且一般 温度不是大问题,了解过电机磁钢的说明只要手能上去摸的温度 根本造成不了退磁,只是飞久了碳刷会减速 造成减少寿命,但一个N40 电机才2块钱,一套无刷+电调多少钱? 我的意识是性价比,而不是耐用

另外我想说的是,经过我飞了几个月miniCP 摔的已经是面目全非了, 在装无刷的时候 经常会造成 接触不好 或者 线直接脱焊, 还有就是miniCP 是那么小的飞机,增加了几克重量 不要小看,整机比例来讲 已经很多了,桨还是那么大,尺寸没变,增加的几克重量是负荷!
以上是我个人建议!不代表大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冠齿 20T 2.5A 0.5模 可以吗?

28T 的,30T 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首长好!!!我miniCP 无刷让我卖了, 你说的无刷飞10个电 有刷不行,那么尾电机也受不了,(但我的 ...

尾电机我也改了。感觉还是无刷好。

网友:
太厉害了,一下子降低成本了,我也想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错,不会有问题,大胆去弄!

改这个齿轮后随便翻有没有问题,会不会掉转,一加入购物车准备买了,呵呵

网友:
好便宜啊,弄了一堆还不到20元钱,希望这个齿结实,别飞了老半天劲组装好了,大浆大一下物体齿就扫了, 那就不够费劲的了

网友F:
赞。。。去搜索下,自己动手试试

网友:
顶一个,点子好,帖子也写得清楚

网友:
02s 原厂电机齿10 大齿100 31 锥齿10 所以传动比电机和大齿为10:1 大齿与锥齿为1:3.1 所以最接近原厂的为8t电机齿 大齿80t 冠齿25代锥齿8 因为没25t的冠齿就只高不低原则用28t 或者冠齿30t 代锥齿为10t所以有人想用20t的冠齿是不行的 楼主介绍的好详细 赞一个

楼主:
谢谢楼上详细解答!

网友:
很好受益了。给个网购地址吧

网友:
我买的齿到了,但是感觉齿好结实啊,笨打算用工具刀将齿下面的多余部分去掉,但是削都削不下,必须用锯子吗?

网友:
以前我也想这样改怕买回来用不了差得太多,
楼主不错,向你学习

网友G:
有个问题伞齿原来的轴是D孔的,那个地方直接换碳杆紧配那个直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个问题伞齿原来的轴是D孔的,那个地方直接换碳杆紧配那个直齿吗?

我自己买的碳纤杆 2块钱1米 1.5直径的, 1米能切5根传动轴      但买的D空的也可以直接插上用的,要是怕松点点502就超紧了,,  我在这提示大家,注意冠齿和传动轴齿轮间隙!!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自己买的碳纤杆 2块钱1米 1.5直径的, 1米能切5根传动轴      但买的D空的也可以直接插上用的,要是怕 ...

手里一把杆,都削好了D孔,怕502把它抓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手里一把杆,都削好了D孔,怕502把它抓不住

碳纤杆吃502,一点点就很结实 放心用

网友H:
两年前已经这么干过了。
动手能力好点的,搞起来不难。
动手能力差的,搞出来平衡度很差,震动大,加工麻烦。

网友:
不抹油,加8000目的石墨粉可以不?

网友:
准备入小鸡,先留名

楼主(2015-01-04):
引用 网友H:
两年前已经这么干过了。
动手能力好点的,搞起来不难。
动手能力差的,搞出来平衡度很差,震动大,加 ...

提示下 用502的时候注意别弄到冠齿上,齿缝里有502会高低不平 震动会巨大。如果弄上了用刀清理干净。。大齿和冠齿的菊花洞洞对准,注意齿距 ,这个改造很简单。慢工出细活,有耐心,多细心。
这段时间试了暴力青蛙跳没问题!飞起来很稳 震动不大,和原厂用起差不多。

楼主(2015-04-03):
经过几个月了,飞的比较少,现在有几十个起落了,自我感觉比原厂还结实,炸了几次都没扫过齿。真心推荐大家!

网友I(2015-05-04):
楼主 冠齿找不到2.5直径的哦 ,只能找到2.0直径 28T 0.5模数的,烦请楼主指点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 冠齿找不到2.5直径的哦 ,只能找到2.0直径 28T 0.5模数的,烦请楼主指点下哦。

冠齿 皇冠齿 齿轮 直角转向齿 0.5模数 C282.5A淘宝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觉得小机机不耐操,你解决齿轮问题,或许还有电机、电池。。。。一顿问题。使用成本和450不相上 ...

现在我的02S,成本比mini CP 成本还低,几块钱的成本可以忽略!  最近刚刚学会倒飞旋停,试了一下稳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冠齿 皇冠齿 齿轮 直角转向齿 0.5模数 C282.5A淘宝收

感谢磊哥的回复 已经找到了 谢谢 可以放心的炸了,02S入了几个月而已,散齿少说炸了十几颗。

网友I:
引用 楼主:
冠齿 皇冠齿 齿轮 直角转向齿 0.5模数 C282.5A淘宝收

磊哥 找了下某宝 三个齿轮得三家才能凑齐 有没有一家能搞定哦,终极省钱方案?呵呵 ,请磊哥指点。

楼主:
我就在一家买的,一下就齐了  你仔细找找他家的东西!能买全的,120D02  和 120D02S 的一起都齐了!

网友J:
尾伞齿还是用副厂三块一个的么?找到替代没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尾伞齿还是用副厂三块一个的么?找到替代没

只能说明你没认真看!!!还用3块的就失去意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能说明你没认真看!!!还用3块的就失去意义了!!

难道还是用冠齿加电机齿?

楼主:
对了,用冠齿的意义就在于 可以直接用2毛钱的齿轮

网友:
我也是东北的

网友:
小鸡很精神啊,轻松自在

网友:
先收藏 慢慢看

网友:
藏着、慢慢看

楼主(2015-07-03):
申精成功,以后还会努力,写出更好的文章造福广大模友!

网友:
真心不错啊!!冬天飞小机,也是件很惬意的事!

网友:
收益匪浅那

网友(2015-09-07):
楼主造福魔友千秋万代啊!

网友:
好贴  其实都准备吧手里的这个小鸡处理了呢

网友:
请问   120主轴直径多少   尾管多大    尾传动轴多大的啊?

网友:
谢谢你热心的模友!

网友:
有心人的好帖必须顶

网友(2015-12-27):
引用 网友I:
磊哥 找了下某宝 三个齿轮得三家才能凑齐 有没有一家能搞定哦,终极省钱方案?呵呵 ,请磊哥指点。

卡卡模型全部可以买全!

网友:
好东西啊!!~!~ 必须要感谢LZ分享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K(2016-06-30):
动手能力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