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菜鸟问个开源控制板的问题

楼主(2014-11-21):
首先是,云台控制板一定要和云台一起装在减震球下吗?
然后,有没有办法用单个2轴控制第三轴呢?(不需要2轴,只要第三轴)

楼主:
为啥没人呢。。。

网友A:
云台控制板可以放到任何地方,跟减震球没关系。可以用另一个两轴板子控制第三轴,但是效果和单独的第三轴那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台控制板可以放到任何地方,跟减震球没关系。可以用另一个两轴板子控制第三轴,但是效果和单独的第三轴那 ...

怎么单独使用第三轴呢 请赐教

网友:
那个飞控需要调,没买调好的自己慢慢调

网友:
放在减震板下面可以减少震动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