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精灵地面站地图误差1公里,有没有解决办法啊!

楼主(2014-11-21):
如题所说,这两天去飞的时候,地图误差跟实际位置相差了一公里,都是地图显示西面,实际位置在地图显示的位置东面一公里左右!之前看过一个帖子说是要***(监控)更新一下,手机地面站要怎么弄啊!
各位大神帮帮忙啊!

网友:
地面站数传好重哟!

网友:
你用的是手机和IPAD用的地面站是么?那个地图误差,你可以挂到国外区域选择下载地图,内地下载的地图是有很大的误差的

网友:
这个解决不了。
目前没有办法!买了dji 的地面站,就等于死掉!

网友:
安卓地面站升级到最新版本可以解决偏移问题

网友A:
唯有猥皮恩,你懂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唯有猥皮恩,你懂得

今天又找到一个方法,说是如果是ios系统的话,下载一个FIND MY IPHONE什么的软件,然后在定位的话,会准确好多!实际不知道怎么样!我准备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又找到一个方法,说是如果是ios系统的话,下载一个FIND MY IPHONE什么的软件,然后在定位的话,会准 ...

那是越狱之后再cydia里面安装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越狱之后再cydia里面安装的呢

额,怪我太兴奋了,没说明白,是要越狱的!嘿嘿!
之前为了玩单机游戏就给越狱了!现在还是有点福利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怪我太兴奋了,没说明白,是要越狱的!嘿嘿!
之前为了玩单机游戏就给越狱了!现在还是有点福利了
...

你8.1-8.0都可以越狱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8.1-8.0都可以越狱的呢

我的ios系统是7.1 没敢升级啊!还没测试地图准确率怎么样,一会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