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新人来凑热闹

楼主(2014-11-21):
超级新人 准备上四轴了 本着新机必炸的原则上了这货
电调乐天10a
马达 1806
cc3d
一切以轻量化为选择
俗话说轻一克多两秒么
电调的信号地和电源地是一起的所以拆掉使用BEC的地线模拟地和数字地单点连接电调和集线板重48g轻量化后使用自制集线板28g技术渣就先不上FPV了 总重357g.电池3s1550

网友A:
好赢的皮都被剥了,CC3D的外壳还在。。。话说一个BEC多重? 我准备用1806和银燕12A的  10乐天不带bec很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赢的皮都被剥了,CC3D的外壳还在。。。话说一个BEC多重? 我准备用1806和银燕12A的  10乐天不带b ...

单个ebc没剥皮6g我觉得不带ebc蛮好的四个电调都带的话也有空载损耗 还有多余重量

楼主:
电池130g不带电池的话就是227

网友:
出穿越小4轴

网友:
要轻   还加沉头垫圈?

网友B:
还有更小更轻的降压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更小更轻的降压模块

恩有2.7g的 不过是开关式 个人觉得四轴最好还是使用ldo的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