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刷了deviation固件无法对频RX802.RX1002接收机(已解决,付解决方法)

楼主(2014-11-21):
感谢愉悦模型的无私帮助!终于搞定了RX802接收机,原来短路线插在BATT接口上!!!RX1002接收机清除固定ID重新对码的教程请看:
华科尔d10刷了deviation固件无法和rx1002接收机对频,之前没刷固件是可以对拼的,现在刷了以后即使使用短接线清除id后还是无法对频,刷过固件的d10就改了发射功率为150mw,对拼协议为devo,其他的都没有动,这些也都不错呀!
只有求助论坛的各位帮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了!
(但是用刷过G大固件的华科尔7e可以对上频,d10是死活对不上,很郁闷!)现在用刷了D固件的D10可一对上RX1002接收机,可是无法对上RX802,如图:清除原固定ID,我是拿着清零线插的{任意通道的}信号和负极,有错吗?

网友:
不懂帮顶,目前我的d10还没敢刷

网友A:
准备出了  飞多轴不放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准备出了  飞多轴不放心

我也准备出了。。。上个星期D10接收机抽风,2秒内切了15次控制模式,油门信号混乱,4000多的云台相机报废

网友C:
多试几次,先给接收上电,让后迅速在读取菜单选择模型,一般都可以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试几次,先给接收上电,让后迅速在读取菜单选择模型,一般都可以对上

先给接收上电再开控吗?

网友D:
我记得需要把ID码清掉再对频的

网友E:
这个固件就是SUV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需要把ID码清掉再对频的

已经用短接线把接收机的信号和负极短接了,接受机灯变长闪,这时候用7E可以对上频,用D10对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固件就是SUV固件?

是的。

楼主:
顶一下,还是求解答,先跪谢了!

网友F:
我有个没刷,求教这个固件有啥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有个没刷,求教这个固件有啥优点?

刚刚刷的,还在研究中。就现在发现支持的遥控协议挺多的,不过对我来说意义不大,我手头还有刷了G大给力固件的7E,感觉玩小飞机还是7E比较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刚刚刷的,还在研究中。就现在发现支持的遥控协议挺多的,不过对我来说意义不大,我手头还有刷了G大给力 ...

光研究机机了,一直没搞过遥控,都说d10是个神控,有机会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光研究机机了,一直没搞过遥控,都说d10是个神控,有机会学习一下

我们情况雷同!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也准备出了。。。上个星期D10接收机抽风,2秒内切了15次控制模式,油门信号混乱,4000多的云 ...

怎么看出来的呀,日志文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看出来的呀,日志文件吗

iosd2储存的数据

网友:
没说清楚,接收机要清id码,遥控器里也要清id码的,就是在对频的界面往下翻就能看到id码,删除掉再对频试一试吧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1792你看下这个,模友帖子,神控固件的简单说明,里面有提到对频清id的

网友:
解决了啊,那就当说明书看看吧。

网友G(2014-12-22):
引用 楼主:
是的。
这TM不是原厂固件?

网友H(2015-09-08):
好帖啊。解决了我的问题。主要就是在先开遥控器,再上电接收器。

网友I(2016-06-17):
顶顶顶~~看了这视频会了!刚好遇上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