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用一块3s电给图传的接收和显示器供电?

楼主(2014-11-21):
图传用的是柏通1.2g800mw  我目前知道的是用第两个转接线连接图传和显示器然后用t插转dc来供电 可是那个店的东西有点贵 想换一个  可是其他店都好像没有这两个卖 学生存钱难 不想浪费邮费 除了这个办法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网友:
直接把头减掉重新焊

网友:
把后盖打开,自己直接焊接

网友:
做跟转接线不就得了

网友:
这个好像不复杂吧。

网友:
网上有卖的线   不贵 几块钱

网友A:
Y线,自己焊一个就可以了。10分钟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Y线,自己焊一个就可以了。10分钟的事情。

买两个dc头和一个t插自己焊个?

网友B:
思维定式~学上多了 没有创新。。不就是拉线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思维定式~学上多了 没有创新。。不就是拉线嘛

无语的应试教育 能多多讲解一下吗?

网友:
显示器的线减掉 喊JST插头就好了 只是线而言 而且是供电的 随便你换什么接头都行啊

网友:
想省钱,自己焊

网友:
并联焊一起不就完了吗,或用一个分线插

网友:
剪掉原来的插头 重新焊上 把T插出来 一分二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焊接  是一种很简单的 工作!不要想的太复杂,学一个分分钟就会!

网友:
这孩子读书没用心啊,简单的接线都不会,初中物理而已

网友C:
买个带图传接收带电源的不就什么事情都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带图传接收带电源的不就什么事情都解决了。

太贵了

网友:
屏幕内置2600mah锂电池 带DVR录制功能 电源开关 带充电器 双路5.8G 32频道 自动扫频 分集接收机 高清 高亮 不蓝屏幕 折叠遮光罩 820元 比你折腾的爽多了

网友D:
航模都玩上了,这点小事还能难到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