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机用两个油箱油管该怎么连

楼主(2014-11-21):
请教各位,想在汽油机固定翼上装两个油箱油管不知该怎么连接。(两个油箱之间油管连接)

网友A:
换大油箱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汽油箱都有出油口和进气口对不,化油器接主油箱出油口,主油箱进气口接副油箱出油口。注意副油箱入气油管的位置有部分要高于2个油箱防止倒流。总之邮箱串联,油泵会抽完副油箱再抽主油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大油箱解决不了问题?

双油箱安装上结构复杂了一点,但好处是减少了飞机姿态改变造成的重心变化。

网友B:
没 什么 特殊 的话,,就 简单 级联 啊。

每个 油箱 都有 一个 “气口”和“油锤口”

怎么 级联 就 无需多说了。。。吧。

网友:
串联比较多一点

网友:
串联,三楼正解

网友:
这个 没什么技术含量吧  我想就随便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 什么 特殊 的话,,就 简单 级联 啊。

每个 油箱 都有 一个 “气口”和“油锤口
已解决谢谢 两个油箱的连接是其中一个油箱的通气孔连接另外一个油箱的吸油孔,串联使用.

网友:
我看还是换大点的油箱靠谱,也不用走太多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