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购500L 组装一切顺利 还未试飞 但是发现尾巴有个问题 特来问下亚拓 这个正常不

楼主(2014-11-21):
亚拓500L 剁手节到手
熟悉亚拓的机安装基本不用看说明书了
500L总的来说 改进很大  特别是旋翼头回归FBL 机械比例更合理 完美配合V8  以前DFC上使用V8 简直就是噩梦

现在问题来  这尾巴是咋回事呢   为什么用手拧尾巴会卡住直接顶到死点呢  这样能飞不   玩意大PIT尾巴行程到底或者刷锅尾巴压力大也会这样吗?

请亚拓客服人员给与回答 谢谢  看视频:

网友:
这个现象我的500也有这情况,需要调整尾拉杆行程,飞起来没事

网友:
是这样的 我应为这样 还炸过一次机 直接自旋炸机  你最好设置的小一点  要不然你飞机飞的时候过了这个点的话,再好的舵机也顶不会起了  就卡在那里了 。

网友:
自己 做个 限制吧。。。

楼主:
嗯 看样子  这个也算是个设计BUG了

网友:
只要能正常飞就行

网友:
尾轴是不是设计的太长了?

楼主:
根据研究对比  看了下别的品牌的飞机  还是设计问题  亚拓的螃蟹爪做的太大了  在最右边行程 由于角度过大 造成死角  尾桨夹直接卡死

或许正常飞尾巴不一定会达到这个行程点  但是在极端情况下 比如尾巴压力过大 反作用过强 容易顶到死点

作为生产亚拓来说 改下螃蟹爪尺寸不是什么难事

希望亚拓重视此问题   推出改进件  谢谢

网友:
哥们该剪指甲了

楼主:
弹吉他的手,不能剪太短,谢谢

网友:
这个现象在飞行中是不会出现的,楼主不必担心。

楼主:
引用 楼主:
弹吉他的手,不能剪太短,谢谢

谢了,我先飞试试看

网友:
不会发生,楼主不必担心

网友:
兄弟 我也在安装一台500L 发现马达固定座没有得调整齿轮间隙的 ,你是怎么调的?

楼主:
这个间隙是亚拓预设好的,不可调,实际上有点偏紧,我在大齿稍微涂了点推力轴承油,让它磨合几个起落!

网友A:
我的怎么不会这样,是你的尾轴没插到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怎么不会这样,是你的尾轴没插到底吧

都这样,我朋友的老款pro也一个德行,飞起来没问题索性就不纠结了,尾轴不到底你尾波还能装上去嘛……

网友:
这个应该是设计缺陷,虽然实际飞行中可能不会出现这种极端情况。

网友:
这个不会有问题。
以前也纠结过自己的500,会卡死,后来想想,尾桨转动起来,反作用力会始终把尾桨往中间推。不信你可以试试,卡死了开始转,自己会打开(我试过)

网友B(2015-01-03):
实际飞行中碰不到的,威吧左右行程那里别过界就好,是在纠结电磨磨下尾轴'中联往里面装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