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丹顶鹤老师做的电容飞机,做完才发现这手工,汗颜啊

楼主(2014-11-21):
看了丹顶鹤老师的电容飞机,也打算做一个,今天零件刚到,在单位弄了点透明胶带给糊上了,做完发现这个手工啊,实在是汗颜。

不过竟然能飞!!!

顺便求教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翼形图纸,我这个吹塑纸貌似小了,丹顶鹤老师的翼形图纸放不到一张纸上,然后这个上反的翼形还挺难做。

上图

网友:
能飞就好

网友:
还不错啊,纯炫耀,我懂的。

网友A:
嗯,不错,如果把胶带用胶水代替,小刀再利一些就很漂亮了,前两天我也做了两个,但比你的重,我的是12克,我用的电容是10F,716的电机,为什么我做的爱抬头呢,是不是攻角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不错,如果把胶带用胶水代替,小刀再利一些就很漂亮了,前两天我也做了两个,但比你的重,我的是12克, ...

头轻。

网友:
做工再细点儿就更好了.

网友B:
您做得挺好,粘接的地方要用泡沫塑料块干胶,就更好了。
我们的模型是为了在校园里,健身馆里飞行,所以设计的很小。这个栏目还有模友们设计的用大容量电容,尺寸大一些的模型可供您参考。
谢谢您对超级电容小自由飞的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做得挺好,粘接的地方要用泡沫塑料块干胶,就更好了。
我们的模型是为了在校园里,健身馆里飞行,所以设 ...

感谢丹顶鹤老师的鼓励,后来回家又做了几个,发现这个小飞机确实挺难做的,特别是机翼,我试了几次,都做不好,不知道那个三角形是怎么裁剪才合适。还有,这个吹塑纸不知道怎么加固才合理,有时候风大,有时候事因为摔了一下,然后吹塑纸就折了,没法飞了。

网友:
我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