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8充电器问题

楼主(2014-11-21):
我的308充电器有一路充到一半报警,显示连接错误,把另一路平衡块换上,故障依旧,哪个大侠能告知厂家的联系方式,谢谢啦!

网友A:
收坏掉的308。     qq2664524212

网友B:
有没有检查平衡头是不是松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检查平衡头是不是松脱了?

检查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坏掉的308。     qq2664524212

还能不能一起玩耍了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看!是不是平衡头氧化了接触不良?  我猜的。

网友:
找卖家售后

网友:
我的也会这样。。时不时的。。有时候一直没问题。。有时候突然会有这样的现象。。左右线换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