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飞Y3视频

楼主(2014-11-21):
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下:
1、收油门下降或是转弯出弯时有些抖动,左右抖,应该再调整哪个数据?
2、后倒航线时好像会不锁尾,可以调整吗?

网友A:
好灵活哦。
不太明白Y3那3只桨是2正1反还是1正2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灵活哦。
不太明白Y3那3只桨是2正1反还是1正2反。

你说的是一回事还可以同正。

网友B:
问下  后面的是带舵机的机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灵活哦。
不太明白Y3那3只桨是2正1反还是1正2反。

尾桨正反都可以,有人已经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下  后面的是带舵机的机架吗

是的,带一个舵机的

网友:
请问cc3d在软件设置中 电机座的那个设置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2015-02-27):
楼主,你的机子未解锁的时候能否通过打方向控制舵机?
我也是cc3d飞Y3,刚组好,未解锁也能控制舵机,这个比较烦
而且舵机很敏感,解锁加点油门,尾舵机抖动很厉害,离地10CM,2秒钟左右
抖动太厉害了不敢飞
求楼主分享经验

楼主:
未解锁时可以控制舵机,未离地时尾巴也是抖的厉害,离地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