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遥控问题

楼主(2014-11-21):
请教各位大侠科普一下
FUTABA控T12FG和T12FGH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没有太大的区别。T12FGH直机控,不过也能飞固定翼

网友B:
应该一样,我在用。

网友C:
FUTABA 12我没有,但我的FF7和朋友FF7的区别是,直升机型油门是连续的(摇杆前后推没有台阶感),固定翼型是油门摇杆前后推有一格一格的感觉。其他功能大部分差不多,有小区别。

网友A:
12FG的油门想要颗粒感的有颗粒感的,想要直机有直机的顺滑的,在控后面不用拆盖有两个螺钉调一下就行

楼主:
多谢各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