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终于爽飞了s1000,发现几个问题,各位大神给分析下

楼主(2014-11-21):
这两天刚把S1000全部装好,之前没挂云台和相机,小试牛刀的飞了几次,前天装好,今天跑老远到田地里飞去了,发现以下几个问题,各位大神给解释下
1、飞机悬停的时候左右抖动比较厉害,起飞的时候也有点晃动
2、我控制飞机往左移,松开摇杆后,他自己还往右,飘段距离
3、飞机飞行过程中,松开摇杆,飞机停下有很强的回力,感觉飞机就要翻过来了,好吓人
4、飞机不能走直线,刚开始能走一段,走着走着就偏了
  这些现象正常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各位大神,请不吝赐教
      最后,我这架S1000两个人控制,飞手和云台手各看一路视频,需要在机头方向加个摄像头,用的是5.8G图传,该怎么接线?
      各位大神,请不吝赐教

楼主:
还有,我发现我的桨叶靠近电机的那一端,有的已经坏了,角都碰掉了

网友A:
检查IMU安装位置,GPS模块箭头位置

另外加摄像头,那就双路图传。用DJI产品的话,通道间隔三个以上

网友B:
你当时是用姿态模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我发现我的桨叶靠近电机的那一端,有的已经坏了,角都碰掉了

。。。这个 还是赶紧换掉好了,出厂有附带多余桨叶,乘机把所有桨拆了检查下松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当时是用姿态模式吗?!

GPS模式飞的

网友:
正常现象,请发回dji收费保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IMU安装位置,GPS模块箭头位置

另外加摄像头,那就双路图传。用DJI产品的话,通道间隔三个以上

安装位置都是按大疆S1000的视频上安装的,这个位置有硬性指标吗,     我用两个5.8的图传,怎么连线

网友:
一个,图传直接走Iosd,另一个取iosd摄像头2口供电,那里面有根线是单独电源与视频插头的,用那个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IMU安装位置,GPS模块箭头位置

另外加摄像头,那就双路图传。用DJI产品的话,通道间隔三个以上

我已经加了...用A2哪个闲置通道控制切换不记得了..具体要看看才知道....但没有间隔三个通道以上啊...请教你最后一句话什么意思?

网友:
a2 现在的固件 弊端多多 N多毛病 还不如个naza好飞

网友C:
你的现象基本都是正常现象,GPS模式下不能跑直线, 在MU没有安装偏差的情况下··  可以适当调正GPS  朝向角度 详见A2 使用说明!
双 人操控 时   ··应当安装两套5.8G图传系统(安装两个发射机时尽可能远离)··飞手使用的图传系统··摄像头信号进入IOSD 后再由图传回传给飞手,便于监视飞行参数  ··云台手使用的图传系统直接连接在到云台视频输出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现象基本都是正常现象,GPS模式下不能跑直线, 在MU没有安装偏差的情况下··  可以适当调正GPS  朝向 ...

网友D:
注意一下指南针的安装方向,红圈箭头一定要超前,因为里面有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意一下指南针的安装方向,红圈箭头一定要超前,因为里面有罗盘

指南针朝向没有问题,都是按安装视频里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现象基本都是正常现象,GPS模式下不能跑直线, 在MU没有安装偏差的情况下··  可以适当调正GPS  朝向 ...

Gps是朝着正前方的,这个与重心关系大吗

网友:
仔细学习说明书,里面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Gps是朝着正前方的,这个与重心关系大吗

不是一定要朝着正前方的  更具GPS 模式飞行的偏差角度适当调整 ··仔细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
又见新手玩S1000  且飞且珍惜~~~~居然撞头像 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