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试飞发现几个问题,请大神们解惑

楼主(2014-11-21):
刚才去试飞,发现几个问题,1解锁后左后电机先转。(每次都是)
                                     2稳定模式打到定高模式,飞机往上蹿升。
                                     3自动调参后飞机和之前感觉没变化,还是不太稳定。
                                     4GPS模式,10颗卫星情况下,飞机不能定点,还是会飘,而且幅度大。
                                     5 混合模式时候飞机左横滚明显比其他模式幅度要小,就算操作杆打到最左,幅度也很小。
                                     6下降时候切稳定模式下降,飞机晃动厉害。

飞机是DJI F450机架,电机dji2212/920 KV 电调也是DJI30A电调,电池4S 5000,浆是8045浆。飞机起飞重量1390g。
请教各位大神,怎么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1、正常;
2、加厚气压计海绵,高密度黑色,压紧,排震;
3、调参后未保存;
4、检查电机水平;
5、同上;
6、使用自动降落,用一次你就不会再手动了;

网友:
目测电池太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正常;
2、加厚气压计海绵,高密度黑色,压紧,排震;
3、调参后未保存;

调参后保存了

网友:
自动调参有可能参数不好,可以多试几次。

网友B:
这些配置你能装出来1300多的起飞重量,手工太差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配置你能装出来1300多的起飞重量,手工太差测

主要电池重

网友:
4s5000的多重?

网友:
你说的问题80%都是动力不够导致的.  还有20%是电机有异常导致的
稳定模式高于60%的油门.切到定高模式.飞控的定高模式高于60%油门时是上升高度. 不是自稳的实时油门.

网友:
这些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