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L,倒飞后机身和尾巴有些晃动,求解!

楼主(2014-11-21):
机机大概20个起落,近期发现倒飞后机身和尾巴有些晃动,一会有一会无,是不是震动造成的,求解一下个位模友,悬停情况下无晃动现象很稳。

网友:
尾巴的问题最蛋痛了

网友A:
倒飞后尾巴都有一点点晃,不要太在意,机身不会晃吧。你看看是不是降点十字盘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飞后尾巴都有一点点晃,不要太在意,机身不会晃吧。你看看是不是降点十字盘感度。

先降些十字盘感度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降些十字盘感度试试

搞定了吗? 我也是切换正负螺距的时候会出现机身晃动.

网友:
可以试试更换一下陀螺仪的双面胶。

网友:
如果用的是 GPRO  的话  可以换KBAR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定了吗? 我也是切换正负螺距的时候会出现机身晃动.

天冷了,封机了,等开春在试吧

网友C:
天气冷有温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气冷有温飘吗???

这和天气有关系么?

网友D:
换个陀螺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陀螺仪试试

就这种问题要换个陀螺仪的话,真是坑了,又要花1千的米。

网友(2015-01-04):
我的也是钟摆时会出现机身轻微抖动,尾巴也会抖一下。目前还没彻底解决,不过不影响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