浇铸问题

楼主(2014-11-21):
有过浇铸经验的大神们,为什么锌合金熔化再凝固后硬度会降低?熔化时有什么技巧吗?用氧焊熔化的话还可以用什么金属材料替代?铁可以吗?

网友:
有空气,分子不紧密了。氧乙炔可以融化铁,同样融化后的铁水凝固后很脆的,锤子一砸就是碎屑

网友:
如果不是老师傅,要弄还是找专人做吧,氧乙炔还是挺危险的,割咀不好容易回火爆炸,气压调不好皮管炸裂也是很危险的

楼主:
在之前的帖子里看到一个全金属KV,他的摇臂什么的就是锌合金,很喜欢,所以自己买了高强度牙医石膏,模子倒是翻出来了,就是在纠结用什么金属来浇铸

网友:
铝合金比较好

网友:
铸造是门大学问!不同材料的铸造工艺、流程都不一样的。

楼主:
铝合金感觉好轻,,,其实心里最理想的材料还是锌合金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成

网友:
锌合金也比较容易

网友:
引用 楼主:
铝合金感觉好轻,,,其实心里最理想的材料还是锌合金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成

铝合金会有很多松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之前的帖子里看到一个全金属KV,他的摇臂什么的就是锌合金,很喜欢,所以自己买了高强度牙医石膏,模子倒 ...

kv1的金属摇臂有人做好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860949&pid=13887917&fromuid=222225

别费劲铸造了,还不如拿个方铝的自己打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kv1的金属摇臂有人做好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86094 ...

虎式车面上的发动机盖小弟实在无法打磨,MATO的错误太多。。。只能自己折腾了

网友:
的确危 险不说,消耗跟 产出率 不高,还麻烦, 还比如买 些厚铁板, 自己切 后,磨一下,还简单点。

网友:
磨完 焊接也很简单。   整枝磨出来的话 ,可能难点。

网友B:
我也用锌合金浇铸过,失败

楼主:
447548730 鍙戣〃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锌合金浇铸过,失败

兄台能否分享一下具体失败原因

网友:
浇注完要加压的吧!不然不紧密!还有模具要设计出气孔!!最好学下铸造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兄台能否分享一下具体失败原因

我那是相当失败。还不如你呢

网友:
别费劲了!我是那时候买不到才自己做的  现在有成品 就别麻烦了!

楼主:
我想浇车面上的小零件,MATO虽然有全金属虎,但细节基本与恒龙的差不多,整块买回来反而不好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