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主控无法连接电脑

楼主(2014-11-21):
手里有LITE 和V2  以前正常连接电脑进行调参,有1个月没玩,今天突然连接不上了,LITE 和V2都卡在登陆界面,只能点跳过,左下角红绿灯都是灭的

LED灯插USB正常绿色!

这是为什么啊。。。
设备管理器中看是黄色叹号!~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更新驱动

网友:
重新装电脑系统把,我就遇到过一次,装不上,换个系统就OK了

网友:
USB 接触不好把 我也遇到过怎么插多没反应  换个USB 、接口就好了

网友:
把那个端口删掉,重新安装一下驱动

楼主:
各种方法都不行。我就纳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