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地图一直下载不了?

楼主(2014-11-21):
为什么我的地图一直用不了?手机下载好了谷歌地图,但是飞机、地面站连接好后地图却无法加载,请给老师给指点一下!飞机是高一,手机是三星9300。

网友A:
最新地面站不用***(监控),地图必须先联网下好,连wifi时就只能用之前缓存好的地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新地面站不用***(监控),地图必须先联网下好,连wifi时就只能用之前缓存好的地图

请详细的指导一下吧!最好一步一步的说说,谢谢!

网友:
谷歌被和谐了,所以地图用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详细的指导一下吧!最好一步一步的说说,谢谢!

上官网下载最新地面站,然后联互联网应该就有地图了,等地图都缓存好了再联飞控使用,联上飞控后只能用之前缓存好的地图

网友:
这缓存的地图是多大范围的?要***(监控)才能缓存成功?地图是在我手机gps位置大大范围的地图?

网友:
手机是手机,地面站是地面站,各自是各自的,要用要分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