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按照说明书操作,没起飞就炸机,我错了还是说明书错了?!

楼主(2014-11-21):
小白最近很激动,近日,1111买的精灵终于到了,
看了看说明书 :

好,你说这么掰就能启动,我就选择了C图的方式,很惊奇,果然转了,再次用c的所示,果然停了。

于是呢,上浆。。。。。

依然是C图的方法,启动了,当我想停下来的时候悲剧了。

本想C方式停下来,但是,当我掰杆后,整个精灵前边两个电机疯狂转,整个精灵差点翻过来。

不过万幸~后边两个浆打地,废了。

立马我就有心理阴影了,什么情况,号称稳定简单的精灵被我完成这样?

我是按照说明书来的,那里操作错了?

网友A:
想让电机停止 请不要同时掰杆   把左手的好掰到最低 挺几秒电机就会停了

网友B:
如LS所说。没有经验,

网友:
新版油门有卡扣,会不会掰停时没弄到底,而飞机响应右边摇杆值,

网友:
现在的精灵不是以前的了,乱搞,我还是老老实实玩FC40吧

网友C:
楼主你做校准没有?  没带桨的时候电机都是一样的转速?

网友:
相同遭遇的路过,不过我有桨保护器,桨没问题

网友:
其实吧我觉得DJI的掰杆很鸡肋,非要用双杆。这样一来右手的升降和副翼必然要动,升降和副翼一动,在油门没有低于怠速死区时飞机必然会朝一边偏。对于新用户来讲很可能发生事故(油门没收到底,先动了右杆)。而像APM、MWC这样的只用油门和方向来掰杆没有这个问题,飞机顶多是自旋,就算有侧翻倾向也不会太过分。所以本质上讲DJI的掰杆设置是没有考虑到用户体验。

网友:
电机怠速

网友:
那种是老款方式。现在新款拉到底就可以停转
老款可以先啦油门到底,转速很低,另外摇杆再掰八字。如果相反就是有威胁了

网友:
谁告诉你智能模式下掰杆上锁的?大嘴巴啪啪扇死他

网友:
如楼上所说 操作上可以避免

网友D:
1、先校准
2、检查桨是不是装对了(深度怀疑你是桨装错了)否则不会翻过去

网友:
双掰杆停车,左前电机(1号电机)会有一阵加速,所以就会侧翻。

网友:
我刚开始也是犯了这个错误 还好我装了桨保护器 而且是在床上实验才幸免

网友:
我刚开始也是犯了这个错误,在家把旁边的运动鞋打了几个痕迹  好在JJ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让电机停止 请不要同时掰杆   把左手的好掰到最低 挺几秒电机就会停了

严格按照说明书来的呀,我怎么知道会这样,是说明书错了还是我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LS所说。没有经验,

就是没经验才看说明书的,没想到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做校准没有?  没带桨的时候电机都是一样的转速?

怠速时一样的,但是掰杆就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先校准
2、检查桨是不是装对了(深度怀疑你是桨装错了)否则不会翻过去

校准过,桨没错

网友:
双杆启动后,可以先释放右手让其自动回中后,左杆再调整油门(回中),这样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精灵翻身

以上是一个新新手的自我总结,不正之处,请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怠速时一样的,但是掰杆就不一样了

IMU校准了吗

网友:
精灵虽然好飞,但是得会飞。如果是新手第一次上精灵,建议最好是从专卖店买,老板可以带你试飞一下,看一遍人家怎样操作的,再看看说明书也就会了。如果是网购,第一次试飞最好请老手带一下。说明书的文字比较精简,你读一遍未必真理解了。

网友:
掰杆停机会翻,就是这样,我第一次按简易说明书做也差点翻了,幸好手捏着脚架

找大疆赔吧

网友:
可能誤會了Mode1 , 2

左杆上下油門 MODE2 (Phantom 默認)
右杆上下油門 MODE1

网友:
問題一你搬完桿油門又自動回中此時已經加速!
問題二機體上電後自檢時勿亂動機體,會造成飛行器誤判
請在平坦地方起飛

网友:
掰杆停机不会翻啊,我刚开始玩的时候也是这样做的,从来没翻过,估计是你的油门没有完全降到怠速,而且右边杆先掰了才导致侧翻的。如果油门已完全处于怠速状态,即使只掰右杆也不可能翻的。不要以为飞机一落地就可以松油门了,一定要油门拉到底等两秒中,最好还是用油门到底来上锁,不要用掰杆。

网友:
听春哥的,把油门拉到最低几秒就停了,空中不用担心油门最低会停机,掰杆启动拉油停机

网友:
大疆的双11,造就了很多菜鸟~~~

网友:
造就了很多菜鸟,自以为就这破逼事儿大疆还能赔~~~ 殊不知人家炸S1000+5D3一次3W起步都只能打掉牙往肚里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让电机停止 请不要同时掰杆   把左手的好掰到最低 挺几秒电机就会停了

对,耐心点,这样过几秒就停了,不用掰杆停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严格按照说明书来的呀,我怎么知道会这样,是说明书错了还是我错了?

没有飞行经验,硬要上,还要只是划了桨,没伤人。玩航模有风险!!不是玩具
先飞玩具四轴,飞熟了再上精灵

网友:
启动了就不要扳杆停机了,油门最低3秒自动停

网友:
我也有同样遭遇。

大疆的东西还是不错,但是明显看出他们内部管理有问题。

产品更新后说明书不更新;

还有我发帖提出的F550的电机和螺旋桨安装问题;

还有官方网站资料出错等;

如果造成严重后果,他们难逃其责。

网友:
正确的电机停止方式是:油门杆拉到最低,3到5秒后电机停转。

网友:
停下来 不能 掰杆 应该是油门拉低! 土豪就是有钱拿精灵练手 不翻才怪!

网友:
多学习,挣发贴权限。

网友:
不怪新手,怪说明书,
首先,没有新手,哪来的老手,
新手严格按照说明书步骤做,无可厚非呀!
谁知说明书会有错!出了问题,大疆该赔呀!

网友E:
楼主我们认识,有空一起玩,去年送固定翼飘飘机

网友:
同情楼主,我的建议是两杆不能同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们认识,有空一起玩,去年送固定翼飘飘机

哈哈,世界好小啊,没想到我现在也接触多轴了,本以为dji的东西省心,貌似也需要学点东西才行,至少不能完全看说明书。。。。。。
现在云台又出问题了,哎。。。。。。。。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哈,世界好小啊,没想到我现在也接触多轴了,本以为dji的东西省心,貌似也需要学点东西才行,至少不能 ...

这周末有空么,一起玩

网友:
lz新手要多学习

网友F:
HI LZ
两种方法可以避免类似的事情发生
1.将油门拉到底然后掰杆
2.快 su掰杆,不能忧虑

楼主:
明白,就是没想到按照说明书操作也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HI LZ
两种方法可以避免类似的事情发生
1.将油门拉到底然后掰杆

多谢,其实避免的方法有很多,我却偏偏选择了相信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周末有空么,一起玩

云台翻修他们检测不出故障和dji售后沟通1天了,还没结果呢,这周估计是飞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1、先校准
2、检查桨是不是装对了(深度怀疑你是桨装错了)否则不会翻过去

桨是正反牙的,你装错一个我看看??

网友(2014-12-21):
  我个人不喜欢精灵摇杆的油门回中,一般遥控器降落时接近地面时给油、悬停,落地,慢慢把油门掰到底,执行加锁动作,完全没有问题、
上回我教有个朋友飞精灵就忽略了这问题,降落后他油门没到底就松了,自动回中,然后他就加锁,飞机底朝天。。。
反正不管油门杆有无最低点锁定,一定要确保飞行器落地后油门慢慢降到底并加锁,这是一系列连贯地动作,手是不能离开摇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1、先校准
2、检查桨是不是装对了(深度怀疑你是桨装错了)否则不会翻过去

自锁桨怎么会装错?

网友:
你先扳左边的再扳右边的就没事了。

网友:
桨装乱了吧,正常情况下往下是翻不了的。

网友:
遇到同样问题,后来还是乖乖把油门拉到卡扣位置再操作C方案。

网友:
油门必须拉到底,然后才能掰杆停机!这错误俺初学时也犯过!

网友(2015-03-04):
同患难,精灵2的说明书确实问题很多,误导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