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6的几种pwm值模式对应什么啊

楼主(2014-11-21):
以前在哪看到过设置的,但找不到了,求老师们解说一下吧,感谢!

网友:
在优酷搜索“新编apm”,然后有4课泡泡老师的视频,自己看吧

网友A:
飞行模式1:自稳
飞行模式2:自稳
飞行模式3:保持高度
飞行模式4:自稳
飞行模式5:悬停
飞行模式6:回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行模式1:自稳
飞行模式2:自稳
飞行模式3:保持高度

感谢回复,我问的是pwm值比如0~1230设成什么模式?1231~1360; 1361~1490;1491~1620等各设置成什么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问的是pwm值比如0~1230设成什么模式?1231~1360; 1361~1490;1491~1620等各设置成什么模式? ...

这个没有定式,你可根据自己的控制习惯和所要的模式随意设定,但最多只能设定六种模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问的是pwm值比如0~1230设成什么模式?1231~1360; 1361~1490;1491~1620等各设置成什么模式? ...

但关控跳到的那格模式最好设为:RTL。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关控跳到的那格模式最好设为:RTL。

关控跳到的那格模式与这六个模式无关,关控应该算第七种模式,失控保护模式。。。

网友:
这么多模式如何切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关控跳到的那格模式最好设为:RTL。

模糊的记得哪说要把什么模式设置成0~1230,就是不记得是哪个了。

网友:
RTL 失控 关控 保护 默认是975

网友:
坛子里有泡泡老师的视频,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