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精灵2和H3-3D的几个问题!!!!!!!!!!!!急求解决!

楼主(2014-11-21):
1、精灵2+H3-3D的抗干扰板怎么跟FPV hub连接啊?
2、抗干扰板怎么内置?
3、我的iosd mini的插头断了,怎么才能再次使用啊?

网友:
最后那句话,说完了。就没人想帮你了。

网友A:
楼主,论坛中有人发过图文贴,你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论坛中有人发过图文贴,你查一下

我找了好久,没找到⋯⋯

楼主:
额。。好像没有绝决问题啊

网友:
抗干扰版打开机身可以看到安装位置,在飞控的下方位置。安装的时候要把原来的8pin云台线换个出口位置,要不从机内出来的那根线不够长。

网友:
有人发过抗干扰内置图 osd断了直接板子上焊下来 接线就好了

网友:
看我发的帖子,搜一下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76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