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L用黄金KBAR问题

楼主(2014-11-21):
我用的华科尔的R1002接收机,我接线和图上的不一样,就是K8上的RXC接到接收机上AUX1;RXB接到接收机上的AUX2,接收机上的GEAR通道我是空着的,这样可以吗,调机正常,修正方向也正常,不知道可以不,我的另一台450就是按照图上的接线接的,也正常,请问这两种方法都可以吗?还是有一种是对的

网友:
正常就行了

网友:
感度在哪调。

楼主:
我看JR的RD731接收机就是没接GEAR通道,直接接的AUX1,AUX2,我以为我的和他一样,就按照它的接了

网友A:
我DX8是接的gear通道 RXB接的AUX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DX8是接的gear通道 RXB接的AUX1

谢谢你,刚才我看我的遥控器通道分配了,AUX1是螺距,AUX2是陀螺仪,这样我把RXB接AUX1,RXC接AUX2就对了吧

楼主:
嗯,刚调完机,我说的那天飞机莫名其妙的失控,不知道和插错线有没有关系,我这样插线陀螺仪感度在遥控器里还用调吗

网友:
要,调整到对应的拨杆上
按理说JR的接收上也有GEAR通道才是~~
AUX2应该不用的。。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