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这两个显示器那个比较好点?

楼主(2014-11-21):
第一个比较便宜 第二个好像比较多人用 店家说一样 求解答 十分的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我是用第2個,可是在太陽下,還是不夠亮.

网友:
第一个,1024*600的,高亮雪花屏,200元左右。

网友:
都一般  都用过。现在用10寸的高亮

网友:
都没用!  亮度不够!

网友A:
LZ还是用鹰眼瑞士吧  别省小钱花大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还是用鹰眼瑞士吧  别省小钱花大钱

太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还是用鹰眼瑞士吧  别省小钱花大钱

鹰眼锐视

网友A:
以前一个老模友跟我说 别为了省钱 以后你肯定会后悔的   到现在还真是 你这样的屏幕我买了三个 当时觉得便宜才120一个 买回来就后悔了在太阳下根本看不清  这才一咬牙买了鹰眼瑞士那   LZ你可以先能个低版本的鹰眼瑞士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诶  小学还没毕业那  别见怪了

网友:
这俩确实都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一个老模友跟我说 别为了省钱 以后你肯定会后悔的   到现在还真是 你这样的屏幕我买了三个 当时觉得 ...

我现在没啥钱。。。图传用不起5.8。。。遮阳罩难道没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没啥钱。。。图传用不起5.8。。。遮阳罩难道没用吗?

你试试就知道了 你没5.8G图传  你不用1.2G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就知道了 你没5.8G图传  你不用1.2G吧?

主要是5.8太贵。。买不起。。一个发射顶上1.2的一套了。。。

网友:
我就是为了省点钱 结果现在后悔惨了  我用的是第二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5.8太贵。。买不起。。一个发射顶上1.2的一套了。。。

1.2G跟 GPS有干扰啊

网友:
建议你不要买便宜的 一分钱一分货 以后难得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G跟 GPS有干扰啊

没钱 飞控买不起。。不会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钱 飞控买不起。。不会考虑这个问题。。

看来LZ不是玩多旋翼的吧  是玩固定翼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LZ不是玩多旋翼的吧  是玩固定翼的吧

对呀 1.2g就是用在我的冲浪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LZ不是玩多旋翼的吧  是玩固定翼的吧

前辈能给点意见这两个哪个相对好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能给点意见这两个哪个相对好点?

那你就买 第二个吧 我以前买的就是第二个  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第二个在太阳下是什么也看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买 第二个吧 我以前买的就是第二个  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第二个在太阳下是什么也看不到的

遮阳罩会没有作用吗

网友:
我和楼主处在同一阶段ing...

网友:
第一个别买,还所谓高清,最容易出问题,显示黑暗部分差得很,后来我改图传接收,就按了下排线(排线还是绝缘的,估计太密,或者设计问题)就闻到了焦味,然后就无法显示了,后来买了第二种,好多了,一改就成功了,画面亮度等比第一个好多了,第二个还便宜些。

网友:
太阳下加遮光罩

网友:
看参数,第一个亮度300-350,第二个250。一亮,实测有350的话够了吧。    另外,怎么识别是否雪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