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朗宇2212 1400KV配桨问题及炸鸡原因分析请教

楼主(2014-11-21):
如题,买的梅109,飞机带电池重644G
第一次飞的时候的配置:天地飞6 2.4GHZ 二代
                               朗宇2216 1400 KV(注意:是2216,还没换2212)
                               好盈 天行者 40A
                               3S 25C 1500毫安
                               银燕 舵机4个 (副翼改双舵机)
                               APC 8060桨
第一次飞 爽飞,降落上树毫发无损,桨都没断 。。。。
第十四次飞,重点来了,爬到40米,飞了100米   失控炸机 过去一看电机,接受机,电调全烧毁!
现在又买了新设备,打算搞2212 1400KV电机请问 8060 8040 8038 7050 这4个桨里哪一个效率最高!我是说省电,电流小,而且设备不烫,温度不高!我感觉7050可以飞,可是好像不是最合适的!感觉8040和8038更好,可是又纠结这2者,请老鸟指点,谢谢!
另,梅109确实是个好飞机,起飞满油门5米之内必起,降落要多练习呀,炸了好多桨,电机座已经按照前辈的意见自己改了!副翼只开百分之40,速度原来的配置很猛   可是我分析过载炸掉了!
但是又根据朗宇的参数表原来的配置不该会过载呀,炸鸡之前已经炸下来过电机座之后又用502粘贴过干了以后上天的!(电机座自己PVC板做的)我想不会是502没干烧设备吧所以想请老鸟指点分析设备烧毁原因!
炸鸡图:

复原后新配置图:2212 KV1400 APC7050

网友A:
朗宇2216好像没有1400 K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朗宇2216好像没有1400 KV的。

1250kv

网友:
2216KV1250我一直用10*7的桨

网友:
2208 KV1400 朗宇电机,用8060的桨,用20A好赢电调行吗?

楼主:
20A电调小了 会有过载的危险 这配置电流 大 我的飞机就这样炸的 电机受不了大电流 其实考虑电调的电流承受能了力的同时也要考虑电机的电流最大承受能力 我这次炸鸡 电机 电调 接收机 全烧毁 就是可能电机过载的

网友:
严格的说这个动力配置完全没问题,烧的话估计是个别电调的品质问题

网友:
2212可以用8060,速度快点

楼主:
2212     8060   3S电过载的不少   信官网不可全信 不可不信数据

楼主:
2212   1400KV    全油门 8060   3S 电一次 二次没事只是温度高  但是过载了  迟早出事    最大8040桨 全油门 都还有些温度 虽然不过载  电机长时间全油门寿命大减

楼主:
2216 有1400KV 我没看错

网友:
这套配置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楼主的全油门不会是从起飞到降落全过程吧!这样的话什么东西都会烧了。

楼主:
是经常四分之三油门   炸鸡时飞的时候不到30秒就开始失控 当时油门二分之一 我想以后每次飞前都要细心检查 该是每次都猛玩 慢慢把电机线烧掉的缘故吧

网友:
1400配8060是经典配置 。。。电调40A

网友:
1400配8060配40A我的一个起落,电调,电机滚烫(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