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直升机尾舵机问题?

楼主(2014-11-21):
我的电动直升机在通电的时候尾舵机老是吱吱想,尾翼不停得颤动,这个是不是正常现象?老模友给解读解读?

网友A:
动的时候滋滋响是正常的,如果静态且没有对舵机施加任何负荷还一直滋滋响(偶尔响一下那没问题)那可能哪里动作不畅或卡舵,飞机没动但是尾舵乱动那不正常,这种情况没遇上过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的时候滋滋响是正常的,如果静态且没有对舵机施加任何负荷还一直滋滋响(偶尔响一下那没问题)那可能哪里 ...

是静态的时候,就是刚通上电以后。没有控制遥控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静态的时候,就是刚通上电以后。没有控制遥控器。

静态的时候一直响个不停还是一直乱动个不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态的时候一直响个不停还是一直乱动个不停

就是乱颤动个不停。

网友B:
什么机子什么控,什么陀螺什么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机子什么控,什么陀螺什么舵机?

华科尔new v120d02s 控d10

网友B:
是不是电位器脏了,或者换个舵机看看,一般是控接收舵机这3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位器脏了,或者换个舵机看看,一般是控接收舵机这3个原因。

一般情况下,直升机通电以后,所用的舵机动不动?

网友B:
最多自检的时候动一两下,除非你动摇杆或设置错误或那几个部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多自检的时候动一两下,除非你动摇杆或设置错误或那几个部件有问题。

我的就是尾舵机,一通电以后,尾舵机不停的颤动,也没有动遥控器。好像抽筋了似得!

网友:
Futaba 的舵机静态是安静,没有声音的。
JR/Spektrum?Hitec舵机静态也会响,但是频率比较低。 (卡舵时有高频电流音)

网友C:
原厂舵机扫齿了吧!

网友:
刚处理完小姨子-S的480尾舵机,通电静态时不住的筛糠!貌似忘吃药了(癫痫犯了)!!明显的是电位器碳膜脏或老化了。
拆!就一个字,9257很顺手
一通手忙脚乱!搞定了!!旧电位器扔在垃圾筒里。
上电试机!随着自检结束!!!!
你大爷,!!!奶奶的,!!照舅筛糠??!!?!?!?!?!
拿来未用的俩9257一全金属,一塑料齿!?
靠!!!癫痫也传染???
都他**忘吃药了??
换机机,一一另一台小姨子,还有双灯K8,舵机拔掉换上!!!!
很好啊!!!????@$#?@*~+
突然想到昨天调了小姨子高级里的锁尾感度到65,刹车感度到55。
记得当时最后一电锁尾很好,就没有静态常时间放置,观察!
害得我好忙一通。老妈准备倒垃圾,我赶忙拉住她,红薯皮里扒拉着我那可怜的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厂舵机扫齿了吧!

刚买的没有10天呢!回来就是这种问题,一直没有注意,这不昨天飞了一下,才开始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
可能是抖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