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H4云台无法控制快门的问题

楼主(2014-11-21):
调参软件里面可以看到光标动过,,但实际无法控制拍照或者摄像,怎回事呢,云台新的

网友A:
找前人发过的帖子,控上设置两个拨杆开关同事拨杆

网友:
检查下相机快门接口那根2.5的线头,我的出现过是2.5快门线头上有原生胶没有插到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前人发过的帖子,控上设置两个拨杆开关同事拨杆

有链接吗,我应该设置了,调参里可以看到光标动作

网友B:
你看看快门线插到底吗,我之前也是这种情况,检查了下发现快门线没插到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快门线插到底吗,我之前也是这种情况,检查了下发现快门线没插到底

快门线已经到底了,线也换了个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链接吗,我应该设置了,调参里可以看到光标动作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9833&extra=page%3D1
翻楼看  18楼有讲具体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