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D10控设凤凰模拟求助,,路过的大神求解答!!!!

楼主(2014-11-21):
本人新手一枚,本年10月喜欢上航模(没有飞过真机),入手新的白D10一套飞模似。凤凰设置求解答
之前用SM600模似控飞过模似G4,直升机在地面水平方向(没起飞的状态),油门杆向下推(主桨是跟着向下压,看视频大神操作应该也是这原理做出的
3D动作吧),,,,,,,,,现在用D10飞的凤凰模拟,跟视频设置成功,通道正常。(油门推杆向下推就熄火,这是什么情况,正常么?求解答

备注:通道7没有一个开关能控制(跟本没反应的,正常么,还是控有问题?)坐等答案

通道设置

通道设置

网友:
通道 没有设置好

楼主:
刚上传了图,通道按在论坛的贴子设置了,,,就不知道那里出错,,,还有就是7通道没有一个开关能控制的跟本没反应,这个也正常么?(请上看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上传了图,通道按在论坛的贴子设置了,,,就不知道那里出错,,,还有就是7通道没有一个开关能控制的 ...

少7通道不重要,3和6是混控的,其余要单独控制

网友:
在校正遥控器吧,按照提示,不会有问题的。我的也是D10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少7通道不重要,3和6是混控的,其余要单独控制

其它通道设置是正确的了!就是3跟6通道的混控不知道那出问题,一动摇杆3.6是一起动的,油门下推就熄火,不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它通道设置是正确的了!就是3跟6通道的混控不知道那出问题,一动摇杆3.6是一起动的,油门下推就熄火, ...

照你说的是正常的,你说的油门下推是指扳到最低熄火还是在中间往下推一点熄火?你想要一直转,可把油门曲线设成最低点不为零的曲线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你说的是正常的,你说的油门下推是指扳到最低熄火还是在中间往下推一点熄火?你想要一直转,可把油门曲 ...

貌似明白了,3Q,回去我再试试设置油门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