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决啊。飞越650起飞不稳。。怎么回事?

楼主(2014-11-21):
     啊~飞控是大疆哪吒。。机架650。。已经组装好了。。上天几次了。。但是每次起飞的时候 。。我都要切换成姿态模式起飞。。飞起来后切GPS。。就OK了。。。如果起飞就切GPS。不稳啊~指南针做了。也不行。。有没大神知道这个问题在那里呢。~每次起飞都要切换很麻烦啊。。一句话就是用GPS模式飞。就不能平稳起飞。油门50%以上飞机要翻掉。所以才切姿态飞上天在换GPS的。。这个问题纠结很久啊。。。大神在那呢?,。小弟坐等你了。。马化腾:393489063...小弟先谢了。。

网友A:
我用apm,apm 必须手动起飞,才能切换其他模式。我们这也有用naza lite的   是不是飞控位置没在设置界面调整(x,y 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apm,apm 必须手动起飞,才能切换其他模式。我们这也有用naza lite的   是不是飞控位置没在设置界面调 ...

X   Y我是大概比得!具体怎么比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