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2V模式 切换到哪吒-M的问题

楼主(2014-11-21):
在P2V的 调参软件里 关于P2V模式 却换到哪吒-M的问题 不知道 切换到 哪吒-M 模式 是 什么样 LED 指示灯 怎么指示代表什么 哪吒-M 模式 和P2V 模式 有什么 区别 有待专家回答

网友A:
P2V模式简单,只有姿态和GPS,而且对搜星数要求也高一些,NAZA-M所有操控可以参看NAZA-M V2的说明书,可以使用IOC功能,功能性更好一些,也更复杂

网友B:
NAZA-M模式好些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