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win7刷D10驱动哪里找呀

楼主(2014-11-21):
求win7刷D10驱动哪里找呀,官网下的DevoDfuSe V2.0也不行啊

网友:
插上遥控器等一会,WINDOWS需要延时一会才会正确安装驱动,给你一个详细的刷控过程教程,里面是DVEO8,实际操作过程和刷D10基本一样,照着做就行。

网友:
想知道,D10刷过机后到底和原来有什么不同?求解

楼主:
已经刷好,谢谢,刷机后就是界面不太一样,可能东西更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