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0E油电两用飞机装汽油引擎的问题

楼主(2014-11-22):
各位汽油机大师,双十一的时候在德天家买了一款342油电两用的70E飞机,当时买的着急,也没有仔细看数据,只是大体看了一下适配的发动机型号,上面写着2C 46~52,我心想正好有一台os55的机器能装,果断买了。到手才发现,我的os55小了。机子要配15过16寸浆,而os55只能用到13寸。无奈下干脆装汽油引擎。现在就是不知道选15的还是20的合适,而且这个机子能不能经得住汽油机的振动。顺便问下国产引擎里哪家小排量的引擎强。

网友A:
刚好我有这机子,也改过汽油机。德天342完全可以装dle20cc汽油机,而且飞起来特别爽。但是要改动防火墙,我是直接锯短了2.5cm左右

楼主:
请问有没有图片发上来参考一下。另外装20cc的机器后,头是不是很重,油箱你用的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好我有这机子,也改过汽油机。德天342完全可以装dle20cc汽油机,而且飞起来特别爽。但是要改动防火墙,我 ...

请问有没有图片发上来参考一下。另外装20cc的机器后,头是不是很重,油箱你用的多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没有图片发上来参考一下。另外装20cc的机器后,头是不是很重,油箱你用的多大的。

油箱用的原装的,不过记得把塞子和管子换掉。把防火墙用玻璃纤维布加环氧弄2层,然后从中间切开,截掉2.5cm,里面四个角用方木条加强,环氧粘上就行了。有个视频地址你看看吧,我的发动机出掉了。

网友B:
用 OS 95V  ,3D机用两冲,,就这垃圾油门响应能接受?  当3A机飞吧。

不过,,说实话  3D油机, 35CC起吧,,  往下的话,跟电没办法比性能,飞3A或者像真机  那油就油了。所以现在3D机都是也做越大。。另外,,这个德天所谓的70,实际就是个50,,跟赢家50E 几乎一样大的,,,外加这个342中低速性能很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 OS 95V  ,3D机用两冲,,就这垃圾油门响应能接受?  当3A机飞吧。

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 OS 95V  ,3D机用两冲,,就这垃圾油门响应能接受?  当3A机飞吧。

另外我手上还有一台os55ax,不知道能不能用在这机子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我手上还有一台os55ax,不知道能不能用在这机子上。

OS 55起码比 20CC靠谱。。

网友:
我用的齐藤的82B 杠杠的,一点问题没有 3D机不上4冲跟像真机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