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帝尔 水机 FPV动力推荐

楼主(2014-11-22):
玩固定翼一直苦于没有飞场,但江南水乡不怕没水上飞场,所以想入手加拿帝尔

1.4米翼展   想做FPV  所以需要一点动力和续航

双发动力求前辈们推荐配置

网友A:
支持,我这里情况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我这里情况也一样

卖家的配置 我怕性能不是最好的 所以过来求前辈了

没飞场 有水场  得利用啊~     洞庭湖 呵呵

网友B:
2212 1400 或2216。在乎你的重量,水机推重最好0.8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12 1400 或2216。在乎你的重量,水机推重最好0.8以上

请问桨方面呢?  我想做FPV带狗3     不知道什么样的电池会比较好的续航和动力   请教了~

网友C:
2216  800KV 配10-11寸桨,哈哈,配4S电池,绝对耐航、载重量大
不过不知10-11寸会不会打机身上了,不行就9寸,8寸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16  800KV 配10-11寸桨,哈哈,配4S电池,绝对耐航、载重量大
不过不知10-11寸会不会打机身上了,不行 ...

原装的是八寸三叶桨   估计上个九寸应挂没问题   还得研究。。。

网友D:
2216 kv1400,9寸桨,4S电

网友:
看样上10寸桨没问题,配个小KV值的电机800KV-1400KV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16 kv1400,9寸桨,4S电

是双发哦  那请问电池容量有推荐码?~~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双发哦  那请问电池容量有推荐码?~~

两套这样的配置,容量随你,我估计不能超过5000,不然就超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套这样的配置,容量随你,我估计不能超过5000,不然就超重了

还要摄像机还要其他设备  我看这重量是挺悬的~ 先拿自己的3S试试  不行再加~  谢谢了

网友E:
我用的朗宇X系列2216KV1250,3s2200两块,可以续航十来分钟,加点设备不能太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朗宇X系列2216KV1250,3s2200两块,可以续航十来分钟,加点设备不能太重

额。才十分钟。。。 那着配置肯定不行啊

网友:
桨用正反桨,十来分钟不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