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Bad GPS Pos

楼主(2014-11-22):
在室内连接MP后出现这个问题,在屏幕上一会出现一会没有,最近只是升级MP到1.3.14版本,APM和四轴都没动啊!求大神指教!

网友:
现在是返航模式,需要gps信号。如果没信号就会有这个提示,正常

你试试换到别的模式就没这个提示了

网友:
gps没定位,而且模式为rtl模式,把你的模式换一下就行了,或者是没开控,把控开一下就是了。

网友:
模式不对,切换到自稳模式。如果自稳模式仍然有这个问题,说明你设置了电子围栏,电子围栏强制要求HDOP<2.0,不满足就会报GPS位置污染的警告。

网友:
其实让你到室外去就好了。这就是gps没有定位。
和你什么模式没有关系。可以更改arm check的设置让它不检查gps。但是强烈不建议

网友:
你这就象是路盲,然后自驾旅游在外,现在想回家,却没打开导航仪。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搞明白了,按泡泡老师视频教程设置了失控保护,关控后自动RTL模式,RTL模式又要有GPS定位,在室内又无法定位,就提示GPS有问题了。打开控就没有了!谢谢大神们!也谢谢泡泡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