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V一键返航怎么操作?

楼主(2014-11-22):
没有找到有关说明呀。请指教。

网友:
gps 模式下 关控

网友:
飞高点,前提是起飞前一定打开gps模式定好了返航点,关闭遥控器电源即可

楼主:
那把S1置一键返航是怎么回事?

网友:
多看说明书,需要熟读。

网友:
打开地面站,然后右下角,倒数第二个按钮,点一下,会提示你是否返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了地面站才知道,遥控器上找不到自动返航也不怕了

如果你的地面站(手机)没电了,你只有控,怎么办??
还是事先在调参软件里设好,右边拔到第三就激活自动返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地面站(手机)没电了,你只有控,怎么办??
还是事先在调参软件里设好,右边拔到第三就激活自 ...

手机没电之前我就会让飞机下来的!我出去飞的时候,都是手机电量在一半以上才往远点飞
我有点胆小怕丢,所以飞都不超过300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手机没电之前我就会让飞机下来的!我出去飞的时候,都是手机电量在一半以上才往远点飞
我有点胆小怕丢, ...

这是弥补的方法,但最好要了解一下你的飞机。调 参软件NAZA-M挺有用。可以设置除一键返航外,还可以设置智能IOC---航向锁定及返航点锁定,返航点锁定的作用就是你只要拉一下后退,不管飞机在哪里,都会飞回来。如果你拉副翼(左右),飞机会顺时针或逆时针绕着你划一个圈。

网友:
s1开关到2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弥补的方法,但最好要了解一下你的飞机。调 参软件NAZA-M挺有用。可以设置除一键返航外,还可以设 ...

我最后那个设置成手动模式了,就怕出了啥问题拉不回来,我第一个是GPS自稳,第二个是自稳,第三个是手动
S2设置的是两种无头模式和取消航点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最后那个设置成手动模式了,就怕出了啥问题拉不回来,我第一个是GPS自稳,第二个是自稳,第三个是手动
...

建议别设手动,要手动,恣态飞行就是。我一开始也是这样设,第三手动,后来论坛达人建议的。我觉得也合理,毕竟一键返航用的多。

网友:
我是对一键返航有心里阴影了,第一架四轴就这么丢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弥补的方法,但最好要了解一下你的飞机。调 参软件NAZA-M挺有用。可以设置除一键返航外,还可以设 ...

这个作用很不错。

请教返航点锁定在时间操作中有何作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作用很不错。

请教返航点锁定在时间操作中有何作用?

返航点锁定有两个作用.1是在此模式下方向杆后拉.飞机不管在哪里.都会回到返航点。2.拉左右副翼.飞机会绕着你飞一圈.前提是飞机事先记录好返航点并起飞.且飞离返航点距离20米以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返航点锁定有两个作用.1是在此模式下方向杆后拉.飞机不管在哪里.都会回到返航点。2.拉左右副翼.飞机会绕 ...

不好意思,我写错了,我想问的是航向锁定后的作用,如果前进后退,是不是就完全按直线飞行?那操作左右副翼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弥补的方法,但最好要了解一下你的飞机。调 参软件NAZA-M挺有用。可以设置除一键返航外,还可以设 ...

拉一下后退就会返回,会不会误操作?有时只想退一下,不想返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我写错了,我想问的是航向锁定后的作用,如果前进后退,是不是就完全按直线飞行?那操作左右副 ...

航向锁定是拍视频用的会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你可以想象成你的精灵是45度角飞行斜线航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