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720装机完整版,让经典再现~~ [特技模型]¤°°°─═一︼︻▄

楼主(2014-11-22):
在当下多轴横行的时代,真的很难见到直机的身影
今天难得再次装机E720,特分享至雷虎版块. 欢迎跟贴拍砖!!!
(以下图片建议WIFI环境下观看,土豪请随意

外箱包装 正面有小日本设计师的签名

名机有四个版本 电动有副翼/电动无副翼/油动有副翼/油动无副翼
PS: 最近雷虎大力进军多轴市场,E720前阵子跳楼价,现如今天是有钱难买

开箱一览:RAPTOR 翼手龙 直机界响当当的代名词 左面是头罩 右边是零件 上面是尾管部分

塑封的金属件 雷虎在向玩家展示看家的CNC功底,确实,谁有谁知道

another...

金属件列对晒POSE

装机开始,摆好阵势~ 好习惯,可以让装机更为明确,少出差错
(什么是装机,什么是细节,同样是装机,但是每个人装出来的机真的是不一样。。。)

大桨夹安装,这里的摆臂是分左右的,圈圈部分一侧有倒角

横轴胶圈里里外外上足润滑油,机机久置之后,这里也应当适当检查上油

这台机机应该是后续的版本,横轴可以看出是新版,而且螺丝部分都已经升级成最新的防绣款

大桨的安装麻烦的也就在这里--横轴的安装要注意止推的口径大小安装方向,当然上油也是必须的,
雷虎的止推轴承油还是不错的,便宜又好用,铁汉也有推荐。。。

正确的安装顺序,先装好一侧,再装另一侧桨夹,720出厂时已经这个部位已经装好,但是还是建议
拆下检查上油,轴承采用图中的安装方向,这样可以有效防止轴承油甩出。

收工欣赏, RAPTOR G4  G4是油机的叫法这里我们称E720,可以互称,因为720真的
可以轻松改油机,油机也可以轻松的改电机。这在直机界确实很少风啊~

FBL独领风骚,雷虎一惯采用的设计~FBL独领风骚,雷虎一惯采用的设计~

十字盘特写。。。

装好后正面特写,升降球头这里是2.0MM的新款

反面细节

雷虎的FBL设计,事实证明比DFC好使

搭配这空心15mm主轴,谁与争峰

接下来精彩依旧~

楼主:
论坛太垃圾,发个贴子,有砸电脑的冲动

小不忍则乱大谋~

网友:
15mm主轴,强大

网友:
是你网络慢吧,嘻嘻``。路过支持一下,发贴辛苦!学习一下,谢谢!

楼主:
接下来尾部开装

前伞齿采用的是直齿,装配较方便简单
伞?齿上两轴承中间加铝套

传动齿轮这里上下有顶销,记得两端顶丝上胶锁紧

上下装好轴承,这里基本不需要调整间隙,过紧或过松肯定是不行的

完工后装上M3螺丝,先不要上紧

机身开工,侧板预览,720的侧板边角切割比较利索,工厂那几百万的机器不是盖的,厚度2.0 3D足矣~

侧板铝件部分。。。

第一步先装侧面的轴承座

确实不好拧,这里用小型的活动扳手还是比较方便的

侧板提前要安装的部分

升降舵机固定座,上面还有出厂的序列号,看样子是台湾的版本。

板上订订

前下侧板脚架固定座

升降A避 中间是轴承连接,确保十分顺畅

机架完工,很有质感

720机身确实够宽,

这都看不出来吗? 胖也是一种美

大小齿盘,出厂已经装好

由于主轴较粗,所以单向也比较彪悍,

单向已经装好,这里不需要拆下检查,想拆下的话会有点不便

接下来精彩依旧。。。

楼主:
17mm CNC大齿,真的不是盖的 这张拍的手斗了。。。

机架装好,

接着上脚架。。

童鞋们装到这里的时候,要注间此处大球头扣的松紧度,装过n台720了,这里的球头扣确实出厂时比较
紧,要想办法修松一点,不然会影响手感细腻,舵机负载也比较大

装好后 所有螺丝要上胶锁紧

卡好长度。装上脚架

这里的脚架垫圈是没有的,需要你另外采购
编号PV0512-W

尾巴准备,

尾桨的安装同样重要,先把顺序排好 内小外大

装好后感受下顺畅度,间隙也良好 接下来尾滑块

这是必须用到绿胶,在铜套稍微多上点绿胶,绿胶比红胶强烈,在缺养的情况下干的很快,所以接下来拧的时候
要极其的迅速,不然真的拧到一半就干住了,用左侧的6号小扳手卡住一侧再用手拧金属块就行,匀速一次性拧到位

图中表达的已经很清楚了,拧到位是拧到没有虚位,当然要保证轴承顺畅才行。

装好后开始装蝎爪,注意左右,保持同一侧就好

完成后 十分顺畅

小手轻推,滑块就自动下来了,装的还是比较顺的,装机最重要的就是顺畅的地方一定要顺!

尾管尾撑 雷虎的尾管造价很高,也确实如些,铝合金加外包碳纤维,骚了价格也骚

尾传动部分螺丝锁紧就好,调节一下中间传动轴承的位置。。

这里我一项是502上胶粘死,但是这里上502十分的技术,你要是这样上的话,量控制的不好就把轴承粘死了
所以先上一滴滴胶在传动轴上,然后再把轴承滑动到胶水的位置,同时转动传动轴,胶多就外陋了,要当心

这里我一项是502上胶粘死,但是这里上502十分的技术,你要是这样上的话,量控制的不好就把轴承粘死了
所以先上一滴滴胶在传动轴上,然后再把轴承滑动到胶水的位置,同时转动传动轴,胶多就外陋了,要当心

接下来闪酷炫爆吊炸天~~~

楼主:
装好之后,确实是有点辛苦哈,这点在现在E700上已经改善

尾拉杆部分,这里要修剪一下

剪短5MM就好,方便后续的调节

雷虎原厂105MM 碳纤尾桨,没有代工,完全自家的东东

电子装备,把当年的冠军装备给简单升级了下,都换成了高压版的舵机了,四个舵机十分的奢侈啊~~~
当然K牌的动力毋庸置疑 DSHV0818Tx3 DSHV0507nTx1 GT5.1x1 R2008SBx1 JIVE120Ax1 PYRO 700-52Lx1

马达座开了N多孔,上面还有颗塑料件,注意方向,

装上这颗6mm长轴版的马达,13T马达斜齿,~~

舵机装上可调舵臂

中立点调节变的十分简洁

电子设备布线固定,

头罩登场,这里要用铰刀先扩孔

收工啦!!!

红色头罩,(如果是油机就是黄色罩),图案代表的中国龙(听说是雷虎老当家订的)!

正面 非常的圆润啊,这图案在阳光下还会变色呢,机机的头罩质感十足,雷虎对这台机确实很讲究,

基本收工了。。。

晚上完工的,图片有点噪点

再来张正面

funkey710mm 大桨稍微的配平了下, 当然这里的桨托也是需要玩家另购的,空机套件中桨也是没有的

收工啦,择日首飞啦~

720比起我的E700是要大上一圈啊,但就么一丁点,稳定性则要差上很多。。。

楼主:
外场首飞~

起飞前务必先合影,聪明人都懂得~

推杆~~~

第一起落直接爽飞。。。

收工合影!

归根结底还是新版GT5.2的功劳

小结:
     E72O不亏为一代名机,尽管我装机无数,但是每次装E720时都倍感享受,侧板螺丝星型M3X6 直接一拧到位。
各金属件强度毋庸置疑,可以放心用力。机身极其宽裕,装任何电装不会显得别扭,舵机中位调节相当省事,电池拆装
也十分方便。
     本次GT5.2性能也是大越进,在设定上也只是简单设置了GT5。2的基本参数,没想到首飞就直接爽到,相对于之前

的版本还是进步不小的,悬停的稳定性和自旋的优化现在是非常给力,而且现在的价位比比较合理,设定也一再简化.
带LED屏显示,触摸调参,外场变得十分方便。 群中极力推荐哈

以上图片由[特技模型]提供,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网友A:
漂亮啊,一直想进一台,看哪天的缘分了。时间到哪里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啊,一直想进一台,看哪天的缘分了。时间到哪里去了?

机不可失,失不再有~~~

网友:
E720 混控臂改版了??
以前L和R为arial字体。。。

网友B:
好机子!

据高手说 这款E720的飞行手感不输E700唷!
改天发个视频来与模友们分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机子!

据高手说 这款E720的飞行手感不输E700唷!

我绝对相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手只会微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