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震球这样正常么

楼主(2014-11-22):
中间这个缝隙正常么,飞起来挺抖得,怎么解决
另外,云台里配了好多的减震球,黑色的分别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猜测那是因为你安装的狗4,重了。。。

网友B:
大哥,你说的缝隙,不会是云台防脱落 部件吧

网友C:
总是看到大家用白色球 可我用白色球就是悲剧!!!用黑的反到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那是因为你安装的狗4,重了。。。

我确实是用的狗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你说的缝隙,不会是云台防脱落 部件吧

就是这个,正常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那是因为你安装的狗4,重了。。。

确实是狗四,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是看到大家用白色球 可我用白色球就是悲剧!!!用黑的反到好

你挂的狗几?

网友:
H3 2D挂的 黑狗3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正常么

太正常了,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正常了,就这样

挂个黑的减震球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你说的缝隙,不会是云台防脱落 部件吧

这个扣怎么拆啊,我想换黑减震球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扣怎么拆啊,我想换黑减震球试试

最好别拆,飞机高速运动的时候,没这个扣,云台有可能掉下来,你看你录像画面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别拆,飞机高速运动的时候,没这个扣,云台有可能掉下来,你看你录像画面抖吗?

抖得厉害,想换减震球

网友D:
云台防脱落装对角两个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云台防脱落装对角两个就行

嗯嗯,现在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