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免焊接布线案例分享 【续帖一】

楼主(2014-11-22):
前帖:
精灵2-免焊接布线案例分享(持续更新)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2908&fromuid=194360

Q1:抗干扰板内置布局
前帖反复有网友询问,抗干扰板如何放置,为什么总觉得线不够长?是不是要另购其他线材?
其实问题很简单,是大家的位置放错了,特别是看了官方手册的盆友,解决方法如图示例:
ps:图片很久前手机拍摄,大家将就看吧。。。

网友A:
LZ.如果这样装的话,抗干扰板如何固定呀????图上没看太明白,谢谢指教

网友:
老王快出来 上线

网友:
雖然頂過了續頂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如果这样装的话,抗干扰板如何固定呀????图上没看太明白,谢谢指教

有3m胶贴啊

网友:
我是放在主板的另外一边,原装位螺丝孔固定,只是需要把8芯线从另外一个机架孔里穿出来就行了,我估计DJI也就是这么设计的,因为主板右边有电源线,直接安装有影响,除非用垫片加高固定,但肯定会增加负重,左边倒是正好。

网友:
放另外一边才是正道,线从另外一个机脚孔引出,非常干净

网友B:
问个问题,抗干扰版的作用 如果不接官方osd就没所谓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个问题,抗干扰版的作用 如果不接官方osd就没所谓了吧

防果冻用的。。。

网友C:
看了您的帖子,您是中控板通过8PIN线接抗干扰板,再接hub,最后接云台么?如果中控板先接hub,再接抗干扰板,最后接云台自带的8pin线不够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您的帖子,您是中控板通过8PIN线接抗干扰板,再接hub,最后接云台么?如果中控板先接hub,再接抗干 ...

搜下我另外的帖子,只有安装位置选择不对,长度才可能不够。。